[电脑] 有朋友知道这是啥机器上的吗?

楼主(2020-03-15):
光主板,i7 5550U+8g板载!现在无从下手点亮!忘高手指导指导!没收视频输出接口和电源接口

网友:
估计这个还有一块板,通过下面的接口连接的,找不到就没法玩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防火墙有6个网口,里面是灵动处理器+2g内存,有cf卡但是没有显示,不知道怎么接显示

网友:
会不会是mh5?直接点屏的?

网友:
工控机,唯一可能性是底下的那个口

网友:
看样子是定制的板子,通过特殊口输出信号,背面没照片,翻过来拍一下

网友:
还需要另外一个副板,电源口好找,关键视频输出和网口不好整

网友:
电源接口应该在左上方那个四针插头上,标注了DC1的那个,而且根据标注应该最上方的是正极,你跑一跑电路,看看是否和电容正极相连。开机键在右下方,在安装孔MH5和MH6之间这个叫j1的就比较奇怪,看着这俩安装孔还是给它服务的,猜测这个是显示屏连线的插座

网友:
1,看看板上有没有具体型号
2,自己找网变旁边插座针脚定义,通过芯片看布线。
3,引出网口,usb和开机键,装个能远程的系统。
4,卖了换别的最省事了。

网友:
是不是某个专门的机床上的控制器?!看着有点工控机的感觉

网友:
右上角四针口是电源输入,下边排线口应该接瓶屏幕逻或者辑板

网友:
左上电源口,SATA旁那个是SATA的供电,最下面排线是显示口,USB是左边一堆孔,估计要自己焊插针,中间一堆针可能是音频,右边是开机重启和三个灯吧。

网友:
我有个照片打印机里拆出来的主板,和你这个挺像,但那个自带DC插口和HDMI

网友:
关键是J1, 不知道它的定义是玩不转这块板子的

网友:
如图,左上角是电源,应该还有板子,类似铁壳交换机路由里边那种电源,应该是+12V供电、
右下角是面板,看旁边的丝印,有PWR 的是开机按键,HD led 是硬盘灯,pwr led 电源灯,你可以短接pwr 那组开机

网友:
视频输出,应该是最下边那个特别多脚的接口,应该是和笔记本一样的lvds接口,直接接面板

网友:
不像工控机,工控机板卡有视频接口的只是把pci/pci-e/sata等接口通过金手指连接到了底板上,为的是更换快捷,不过现在的也不都采用插卡这种结构了

网友:
看下USB1那个位置元器件是不是都齐全,要是齐全,自己补针焊好,测试没问题,买个USB显卡就行

网友:
有卡座是SIM卡还是TF卡座

网友:
想了个办法。购买pcie转接卡,上独立显卡。这样就能显示了。开机键,电源,usb楼上都有了。
网口就从网变接,声音从声卡芯片处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