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电瓶电压变化趋势图

楼主(2020-03-15):
        这段时间因疫情影响,车辆都没怎么动。我的电瓶是去年12月上旬刚换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上次也就一周时间没动车,突然没电了。于是,一是怀疑新电瓶是返修货,二是汽车有漏电的地方。
        经过我的测量,去除防盗器(后装的铁将军)后,静态电流(锁车后3分钟测量)是0.02A,不去除的话的是0.04A,具体测量方法请自行百度。经过测量静态电流基本在正常范围内,没发现汽车有漏电的现象。
        于是经过两周时间,对于电瓶电压变化情况进行了记录(用电瓶充电器充到100%左右),而且基本上是每天同一时间进行测量。

下面两个图是去除防盗器情况 下测量的

下面两个图是有防盗器的情况下测量的。

        经过测量,感觉好像电瓶也没有问题,这就奇怪了,那上次放一个星期就没电到底是全什么原因呢?

楼主:
说明:测量汽车电瓶电压是开路电压,就是直接测量电瓶两极所得的电压。

网友A:
断开电池正负极,再测试对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电池正负极,再测试对比看看

断开正负极测量,那就只是电瓶的放电电压了。

网友B:
根据这篇论文《浅析汽车静态电流计算及验证》https://www.doc88.com/p-6844560800163.html
有电池电压和电量的的关系表,可供参考。

同时也提到,汽车正常启动要求电瓶电量在65%以上,国内车出厂电瓶电量90%,停车时间按45天设计。
另一篇论文《浅谈汽车静态电流》http://www.doc88.com/p-9495299408132.html
提到,汽车正常启动要求电瓶电量在60%以上。
所以如果停车前电量就不是很多的话,比如只有70%的话,停一周就启动不了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这篇论文《浅析汽车静态电流计算及验证》https://www.doc88.com/p-6844560800163.html,
有电池电压和 ...

    学习了~~~~
    普通汽车用户没有测量电瓶的内阻仪等仪器,简便的方法就是测量电瓶电压,如果电瓶电压低于12V的话,那么汽车启动就会困难了,而影响电瓶电压的因素一是是否在停车时电瓶已经充满,二是汽车静态电流是否过大。因此,一般情况下,汽车一周不开应该没问题,至于有些车友两个月不开也能打着车就是特例了。
    我的新电瓶经过试验,感觉应该没有问题。至于 上次一周就没电的原因,就不好分析了。按我的习惯,停好车都要检查一下,应该没有忘关的灯等类似的情况。

网友:
有可能是电瓶自身的原因,自放电过大.现在的合格汽车电瓶,自放电很低.充满电后,拆掉连线,室温下静置6个月,电量依旧在80%以上.我用一个用过6年的原车电瓶做过这种测试.

第一个表里,电池电压13.44V,这个就不太正常.汽车用富液电瓶充满电后,静置1小时,开路电压往往在13V以下.13.44V这么高的开路电压,说明电瓶电解液比重过高.电解液比重高,新电池显得电量足,内阻小,但极板软化和板珊腐蚀很厉害,寿命短,往往2年内就突然断格短格.

楼主:
第一张表中的电压13.44V,这是我用电瓶充电器刚充完就测量的。没有静置一个小时,这是不是测量电压较高的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我第三次用电瓶充电器充电时,电瓶充电器显示100%后,我测量汽车电瓶只有13.00V,感觉充完电咎,电瓶最高电压越来越低。第一次13.44,第二次13.16,第三次13.00,这种现象正常吗?

网友:
上次忘记关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表中的电压13.44V,这是我用电瓶充电器刚充完就测量的。没有静置一个小时,这是不是测量电压较高的原 ...

这种现象不正常.
环境温度相同的情况下,铅酸电池开路电压与电解液比重一一对应.
充电完成后,开路电压下降,说明电解液比重下降.可能的原因是极板软化脱落现象比较严重.

楼主:
我的是年前刚换的新电瓶。难道电瓶有问题?

网友:
我车 3年多了。。。
不启动通电,仪表里电压一直不高,,12.5,12.6.  第二天一般就到12伏一下了。
没亏过电。

无论你开多久的车,充电电路就这样,开高速注意过,开始车里电压到14伏多,,,然后慢慢降,,最后12.8.估计是充电电路不再给电瓶充电了。

网友:
我小区地库里一个多月没动过的车多得是。等过去这阵风波之后救援公司忙死了。而且好多车都要换电瓶

楼主:
我的是新电瓶,昨天去买电瓶的地方,重新换了个。原来是风帆的,现在换成骆驼的了。看电瓶外观察体积,骆驼比风帆的大点。希望这个电瓶没有问题。
我主要是一般周六或周日才用车,平时上下班近就不开车的。因此,电瓶至少能放一周或两周才行。

网友:
防盗器耗电在毫安级别,电瓶三个月不充电也没事。

网友:
初始电压测量方法有误,铅酸电池特性跟其他电池有区别,一时间忘记叫什么特性了,正确测量方式,找一个负载放一会电再测量电压,铅酸电池空载测量更带负载测量结果也不一样。电压对应容量曲线也不同,低于11.5v 就嗝屁了 基本上电量10%以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