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发现硬盘平放确实更好

楼主(2020-03-15):
本人4台星际蜗牛B单,1台A单、1台C单C单是装的WIN8,其他都是群晖,平时常用A单群晖访问资料,B单装冷数据;
常用的空闲1小时关机,冷数据空闲10分钟关机,都可以手机远程WOL开机(有公网IP,路由器唤醒,或者WakeOnLan软件唤醒)。
每周二凌晨自动开机,备份数据(不同群晖之间备份)。

3块3T西数蓝盘,1块3T西数红盘,2块3T日立翻新盘,1块东芝3T监控盘,一块希捷3T,还有些2.5的笔记本硬盘;
最近买了块西数elements,拆出来是8T氦气降速盘,测试不错又买了一个,还在路上。
4块西数盘和1块东芝盘都比较安静.
希捷京东新买的时候就炒豆子厉害,以前坏了售后换了一个,最近群晖又报损毁,测出来800多个坏扇区,windows下使用倒是没事;关键是放C单里面,硬盘是平装的,居然不炒豆子了。

日立翻新盘的噪声非常大,经常担心会不会是坏了。

西数elements里面装的据说是日立氦气降速盘,买之前看网上评论对噪声就有心里准备,结果放在A单里面倒文件的时候居然很安静;倒完资料放到B单里面噪声和日立翻新盘一样大。现在又取出来放A单里面,仔细听,还是很安静。说明重力对磁头还是有影响的,平放受重力影响最小。

早知道前面就不买那么多B单的蜗牛了。

网友A:
我以前还(忘了在哪里)发过帖子问这个问题,
问机械硬盘水平姿态和垂直姿态有无影响,
一帮人都说没有,

可是我的一个外置机械,
水平姿态确实比垂直姿态安静太多,

如今看来,
这还不是我的个例

网友:
如果差别那么大,让竖盘蜗牛平躺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还(忘了在哪里)发过帖子问这个问题,
问机械硬盘水平姿态和垂直姿态有无影响,
一帮人都说没有,

可以确定的说:水平姿态和垂直姿态有影响。
说“没影响”的,估计是没用过烂盘
我的一个希捷烂盘,必须垂直放,不然会检测不到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确定的说:水平姿态和垂直姿态有影响。
说“没影响”的,估计是没用过烂盘
我的一个希捷烂 ...

还有必须要垂直才工作的!!!
难道不应该是水平状态才更好么?

垂直状态比水平状态声音更大,
难道声音大不是不正常的现象,
而是好现象???
凌乱了。。。

网友:
正常的健康硬盘应该没啥影响的  我的盘 有侧放 竖放 都是用了好几年了  通电时间也挺长 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确定的说:水平姿态和垂直姿态有影响。
说“没影响”的,估计是没用过烂盘
我的一个希捷烂 ...

磁头接触不好?还是线接触不好?不管怎么放按道理都读的出盘才对啊

网友:
叠瓦盘和垂直盘的区别吧

网友:
从设计角度来说 水平和垂直是最佳的工作姿态

楼主:
磁头水平移动是比较平稳的,只需要克服轴承阻力、空气阻力和加速度
竖放的磁头需要克服轴承阻力、空气阻力和加速度外,还需要克服磁头自身的重力矩,稳定性当然要差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磁头水平移动是比较平稳的,只需要客服轴承阻力、空气阻力和加速度
竖放的磁头需要克服轴承阻力、空气阻力 ...

这个回答比较专业

网友:
我猜测可能硬盘本身设计倾向于平放,虽然竖着也能用,但是平放的时候,气流托起磁头的高度,和竖着的时候托起的高度是有一点差别的,垂直的时候距离大些,造成信噪比偏低,需要利用磁头附近的压电陶瓷进行大量微调操作,这种密集操作就产生了较大的噪音
但是我个人用的几十块硬盘,竖着和横着的声音和性能完全没区别。。。。。

网友:
老早就想整个C壳了,可惜一直没下手,现在价格高得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头接触不好?还是线接触不好?不管怎么放按道理都读的出盘才对啊

不是接触不好。这个系列都这样的,不是单独一块盘的问题。不知道希捷怎么搞的。

网友:
个人认为跟电机有关吧,想起三星震动棒硬盘,西数震动棒硬盘,电机偷工减料的时候,抖得厉害。那还是平放用的好。当初电脑设计竖放硬盘,能防止意外摔坏磁头啊。所以也有好处的,而且平放也是有两个方向。一面的磁头逼近盘片,另一面磁头疏远盘片。而竖放的话,磁头与盘片的距离是一样的,更不容易划伤盘片啊。

网友:
会不会只是个案?
要知道很多品牌机都是竖着放的。
他们的量,比DIY多了去了。
比较确定的是
机械硬盘怕震动,
很多都是不小心踢到机箱传送震动。

网友:
不成立吧,机房里大多数存储设备的硬盘都是竖着放的,如果确实有影响,应该横向放的比较多才对吧

网友:
不少品牌台式机机械硬盘也会竖放,为了节省空间。平放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回答比较专业

哈哈哈,我也觉得这个专业!

网友:
烂盘确实不能随便放,好盘才能随便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