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微波炉打开机盖正常,盖上机壳无法正常运转

楼主(2020-03-15):
碰到一台美的微波炉,搞了几天头皮都想破了就是无法,不盖机壳正常使用加热,盖上机盖,几秒到十几秒间指示灯面板数字乱跳,然后就会复位停机,偶尔自动停机保护。求助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查百度说是内部微波泄露,干扰电脑板,但是我机器内部没有打火。

网友A:
电源进线、保险虚接,考虑干扰可换一下高压二极管试一试

网友:
用铁壳把电脑板屏蔽起来。隔绝干扰

楼主:
搞定了,用了土办法,用铝膜把电脑版包裹上,再把磁控管包裹上,问题解决。

网友:
电焊机112 充电扳手88 充电切割

网友(2021-12-12):
引用 网友A:
电源进线、保险虚接,考虑干扰可换一下高压二极管试一试

干扰二字说对了!

网友:
楼主的理解方向错了,微波是电磁波的一种,泄漏不代表会打火。

网友:
当心微波泄漏,插座的接地好吗?

网友:
问题是:这个新干扰源是怎么产生的,从哪儿来,这才是治病去根。

网友(2023-03-03):
我的也是今天看看你的方法怎么样,应该是微波炉泄露原因,我的微波炉门关不上怎么办,上下开门的那种,没有挂钩,好像是弹簧力不够,

网友:
看来修微波炉是高风险职业,开盖开机楼主死了不少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