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闲得无聊改进老古董读卡器

楼主(2020-03-15):
翻出来一个古董读卡器,四合一的,心想现在都是tf卡或者无卡了,万一哪天翻出来一个上古神器没有读卡器怎么行还是保留吧,看了下接口还是老口usb估计再过几年先都找不到了,直接做进去吧,省的用的时候线都找不到,改成c口还要花钱不是。找条刷单数据线剪短不批抽筋,不错有测试点,口念口诀正负正空负(红白绿黑)上锡接线一气呵成。找节铜丝上锡压住usb线防拉,在上热熔胶。找出上古插卡音箱复制96码率的苗阜王声相声512MB,防止手机被孩子网课占用无聊。

网友A:
楼主,请问一般的这种接口都是这个口诀吗?从哪个方向开始?我有个插卡收音机的充电口坏了,不知道接线定义,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一般的这种接口都是这个口诀吗?从哪个方向开始?我有个插卡收音机的充电口坏了,不知道接线定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一般的这种接口都是这个口诀吗?从哪个方向开始?我有个插卡收音机的充电口坏了,不知道接线定义 ...

楼上说得对1234对应红白绿黑,更多知识百度关键词“ usb 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得对1234对应红白绿黑,更多知识百度关键词“ usb 定义”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