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突然发现我最常用的工具居然都是黄货和红货

楼主(2020-03-15):
没想到 没想到 我也是有信仰的

网友:
确实是黄货 红货

网友:
红的是真红,黄的是真黄。

网友:
你这个应该叫 啊黄啊红,

网友A:
右边那个红色小螺丝刀也撸了一个,除了贴纸 别的看着一模一样,花了3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那个红色小螺丝刀也撸了一个,除了贴纸 别的看着一模一样,花了39元

价钱都一样 我也39买的

网友:
黄货一般指的是得伟,红货一般指的米沃奇。

网友B:
楼主,图1左上方像角磨机 红色的,是从电动螺丝刀改的吧?

请说说看怎么安装的?要什么配件?是否可以网购到?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1左上方像角磨机 红色的,是从电动螺丝刀改的吧?

请说说看怎么安装的?要什么配件?是否可以网购 ...

转速不够,玩不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右边那个红色小螺丝刀也撸了一个,除了贴纸 别的看着一模一样,花了39元

请问老大 你这个是啥牌子的,有链接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1左上方像角磨机 红色的,是从电动螺丝刀改的吧?

请说说看怎么安装的?要什么配件?是否可以网购 ...

对,就是单速的手电钻改的,主要就是2级行星轮拆一组,树脂用3寸的,M10扁螺母和垫片固定。早改的还真有点忘了,特意拆开看了下。

3寸树脂锯片,中间空刚好是10MM,前后再用M10的扁螺母和M5+的垫片+原配的M5反纹螺丝固定。

变速箱齿轮拆掉1组,我刚好有之前囤的便宜长轴540电机3块多点一个直接用了,但是电机没风扇只好缠点铜管辅助散热。出轴长25MM应该就行,如果还用原来的550电机那就只能用3.17-3.17的联轴器了。

变速箱中间做个中空的圆套代替原来的一组行星轮

这个垫片可以不要,我是打印件尺寸薄了垫厚度用的

主要还是里面那面最好用个垫片,以便支持齿轮时不会快速磨损,这个我用的是M12的垫片 内径12 外径24

中间垫套的厚度大概13MM,直接26.5就可以了

尺寸都有了,照着自己弄个就行了,主要是支撑作用,不受什么力所以材质随便

这个转速凑合,但树脂片直径小切起来还是没有角磨机来的快。但胜在轻便,偶尔切个小直径的轴,随便打磨下还是很方便的。
我这个板机有点硬,按时间长了有点点累。。。 另外打磨明显比电钻费电,续航比当手电钻时间短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老大 你这个是啥牌子的,有链接没

我是在这家买的,可以用金主红包抵扣。他家还有另外一个链接也是39元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9AM&id=607240708755

网友:
充电手电钻改切割机,牛

网友D:
右边小红批开关是无极调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边小红批开关是无极调速么?

不是,就是个开关。全速转速也不高,扭力环有但基本是摆设,最大就5牛,调到最低也能憋堵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就是个开关。全速转速也不高,扭力环有但基本是摆设,最大就5牛,调到最低也能憋堵转了 ...

你调最小扭力,试试在杉木上拧螺丝,螺丝拧到底了还是会打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