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关于两个千兆路由连接上网的问题

楼主(2020-03-15):
小弟最近家里移动宽带升到了300M,光猫也换成了移动专用的GM220-S ,这个光猫自带路由功能,我用的是小米3千兆双频路由与光猫做的网线线接,再用TPLINKAC1200的千兆路由无线中继的小米路由的信号,我没有千兆的无线网卡,我用网线接的TPLINK的路由器的LAN口1,问题是我电脑的连接状态速度只显示100Mbps,如果测速也能测满100M样子,但是不能达到我正常的300M带宽(我电脑主板网卡是千兆口的,网线我都是用的六类线,无线信号都是满格,如果TPLINK路由器没有中继连接的话,电脑速度能显示有1GMbps,一旦连接上状态速度就只显示100bps啦)请问各路大神:
1、用两个千兆路由做中继,电脑网线连副路由器,请问这样无线连接有问题吗?

2、如何能更有效的提高网速(目前因为装修的原因不能走网线了,只能无线桥接)
3、两个主从路由是不是要特别的设置?
4、要不要关掉移动光猫的路由功能?怎么关掉?

不胜感激涕零~~~~~

网友A:
注意,所谓的千兆,是哪里千兆?WAN千兆还是LAN千兆?

网友:
小米3有线口应该是百兆的吧不是千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所谓的千兆,是哪里千兆?WAN千兆还是LAN千兆?

小米3的W口是千兆的,L口是百兆的,TPLINK的W口和第一个L口是千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