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X折腾』K1无线路由器折腾换固态加散热片

楼主(2020-03-15):
『X折腾』K1无线路由器折腾换固态加散热片朋友的,信号不是很稳,但是能用

好怀念,有了K2以后就拿去回收了

可惜了,好好做路由的话还能迷倒一片人

做不到无损,断了点卡扣

陶瓷散热扭扭就下来了,为了以后折腾埋下伏笔

MTK的芯片

内存

WiFi芯片

折腾嘛,刚好手上有些拆机电容,感谢朋友的无私奉献,帮他全换了

固态电容品质真是屌

用的是无铅的焊锡吧,太难清理了,好不容易全接好

原来的陶瓷就放在无线芯片上,CPU上放上金属的散热片

陶瓷的不会导电,碰着边上的贴片电容没有关系

改好后的样式

耗电情况,功率不大,12V0.5A电源估计就能带动

后来朋友反映,信号有比之前好,并且稳定了

网友A:
K1吃灰,K2吃灰,K3吃灰,K2P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K1吃灰,K2吃灰,K3吃灰,K2P在用

做人要低调,做人要低调,做人要低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K1吃灰,K2吃灰,K3吃灰,K2P在用

要是斐讯不倒,现在后面还有K4  K5 K6在排队,搞不定还有液晶大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吃灰,K2吃灰,K3吃灰,K2P在用

做人要低调,做人要低调,做人要低调,事情要说三遍。哈哈

网友:
X同学,你又折腾了

网友:
我觉得刷个华硕固件比较稳定

网友:
除了两台k1,刷了华硕的系统,稳定的一批,去年挂了一台,芯片发热几分钟就掉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换上另一台K1主力在使用,真是太能
  操  了

网友:
上面打错字了,撸了两台k1

网友:
k1没用过,倒是K2、K2P、K3都撸了一台用过一段时间

网友:
为啥看到MediaTek,就觉得是低端的代名词呢?

网友:
直接用k2p吧,那个经折腾

网友B:
我K2也改了固态用的弯弯的固态电容也够用稳定多了,起码一个星期不卡机对我这个大叔级的吃鸡老手来说心情大好,你这个三洋固态太奢侈了吧容量大电压也高有你这样的朋友你的朋友也是有福气呀。

网友:
固态电容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K2也改了固态用的弯弯的固态电容也够用稳定多了,起码一个星期不卡机对我这个大叔级的吃鸡老手来说心情大 ...

电脑主板上拆的,也废了一番功夫,只有三颗,用在芯片供电上了,然后主电路多增加一颗原来电容。
反正K1对于他们家够用,我也不说什么了。本来想K2给他的,他不要。。

网友:
拆焊电容,搞点BGA焊油,风枪温度380,不是太麻烦,尽量不用焊锡膏或固体松香类的,洗板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主板上拆的,也废了一番功夫,只有三颗,用在芯片供电上了,然后主电路多增加一颗原来电容。
反正K1 ...

是单独购买的话得下点本呀,这个牌子的最贵性能指标也最好的幸好只是拆机的够用,其实K1只比K2少点覆盖范围而其他什么都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C:
K1弄了两个一个给朋友用一个给自己用,我用的改了内存和F,加了U口,自从有了AC9,K1就吃灰了现在在用K3

楼主:
引用 网友C:
K1弄了两个一个给朋友用一个给自己用,我用的改了内存和F,加了U口,自从有了AC9,K1就吃灰了现在在用 ...

:lol:AC9我刚弄了个,博通的,想试试博通有没传说中的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K1吃灰,K2吃灰,K3吃灰,K2P在用

把吃灰的拿出来出给坛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