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鸿雁触摸按钮延时开关拆解

楼主(2020-03-15):
原来想着,装门口夜灯用。结果延时时间太短了,大概50秒就灭。一直放着没用。现在装了一个水泵延时上去。时间可调10到60分钟。但是每次都要拧一下。太麻烦。闲着没事儿又翻出了这个按钮延时,心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把他的延时调到20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A:
50秒我觉得很合拍啊。

网友:
把红圈内的电容容量扩大25倍

网友B:
二极管左边电容容量扩大25倍

网友C:
把那个贴片电容换大电容 应该就能增加时间了,或者把那电阻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左边电容容量扩大25倍

好的谢谢,我去找个电解电容试试,测试电压、正负极性,这样就可以了吧,容量万用表看能测出来不,大概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秒我觉得很合拍啊。

有时候去大门口,或楼下转一圈回来,门口夜灯不亮了很麻烦,其实改个小遥控器上去,应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贴片电容换大电容 应该就能增加时间了,或者把那电阻换一下

好的,电阻更好说,换个两只脚的上去,看能不能两他大半天

网友:
原来是可信赖的电器专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贴片电容换大电容 应该就能增加时间了,或者把那电阻换一下

电阻已经6.8兆欧了,要找更大的怕是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已经6.8兆欧了,要找更大的怕是很难。

原来如此,怪不得有点难找,其他板子上拆不来 那我去找电容

网友:
搞个遥控开关得了,出门一开,进门一关

网友(2023-08-01):
能不能改成纯触控开关啊,触摸一下就开,直到下次触才关,等于自锁那种。

网友D:
还是遥控方便。

楼主(2023-10-10):
引用 网友D:
还是遥控方便。

一入米家深似海,连手机都换回红米了

网友(2024-03-10):
楼主试验的结果怎么样了,也不来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