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剖析个恒流源,拆了多半斤废功率管+20200311

楼主(2020-03-15):
20200311
    早上8点多来门市,来了打算拾掇一下    diy的牧田锂电池,

    那3对电池加上保护板后,最后一对电压就经常为接近0,使得输出只有7V多,

    这次找出以前最早时给电钻用的一组亮绿的18650,因为用掉了一对,不能再组阁了,

    只好连保护板一块取出来放着,结果放得又一对好一对坏,将好的拆下来,换下这边的坏的,就OK了,

    刚要打包缠胶带,进来一位,一身黑,细瘦个不高,戴口罩,拿着个充电器进来,

    说他媳妇不听话,又扥线了,结果,这次又是充着充着不红了,

    这次他瞅着那娘们就往下薅线,让他骂了一顿,你给换了线就没事了

    我经过检查,貌似没啥事啊,不是根部的事,后来晃荡一下,哦,可能是在前半截

    (离方插头近的某处25CM之内,有疑似病例)晃荡着突然没输出一瞬间,

    不过理论上还是可以使用的,他非要换,那咱就不客气了,换吧。

    换完,一次成功,极性正常,收费15¥网付。打发走了

    (其实拆开一看就知道,这后期的不是白板的特朗普代工(啊,笔误,是惠而浦?西普尔吧?)的充电器,

    好像是我修过的,4个取样上了3个(记得我曾经发过吧,因为4个座位烧毁一个,用了3个1.5的电阻并联而不是4个2欧的,

    这不用着挺好的嘛,那3842贴片也是新焊过的,不用说,那MOS和几个电阻也是换过的了,

    嘿嘿嘿,这位很可能是那次拿来个发热了就停机的西普尔代工的小鸟还是啥的充电器,

    折腾半天,搞不定这热了犯病的毛病(应该是去年夏天那段时间,肯定日记里提到过,

    我用我的电瓶给他拿屋里来试机的嘛,最后实在没法了,他从我这里买了一个,

    可能是花了20啊还是25啊,还让我保多长时间。应该是他。)

    换了线,顺带把变压器的轻微虚焊圈圈补焊了两处,免得用不住,

    修嘛,就别凑合,看不见罢了,看见,还是给人家修一下省心省事。

    后来拾掇好电池组装回去电压立马12.26了暂时不用充电了,

    10点不到,来个五十多最多六十的娘们,推着车子来的,我听到她跟牛嫂嚷嚷呢,

    牛嫂跟她搭讪着,在外边喊,我出去,见是个类似牛嫂那车子,粉金色的新国标,彻底没电了,

    我直奔那裂成两半的踏板盖子,还不错,就俩螺丝,刮刮十字里的泥土,用通芯大六角的十字改锥给轻松拧开,

    看来,一物降一物啊,不过也是,才不到1年的二手车子,能锈到哪去?

    拆开一看,傻了,4个电瓶,其中一块的正极练了葵花宝典了,齐根的锈断了,

    老太太说了,他走了那什么公司那里,就没电了,推着来到我这里的,

    她家在橡胶城那边,怎么也的回去啊?想想办法,能让她回去就行。

    于是,我开始用电钻贴着铜片残根往下钻,我以前干过,把整个这块红色材料旋掉,

    里边是一个金属筏板,跟电极铅柱子焊在一起,引上来这材料就是灌封,防止爬酸的,

    看着锈断的地方,估计不一定是酸腐蚀的,而是水汽腐蚀的,

    因为线没事,不绿不黑,焊锡还算饱满,中间其实我也想放弃,这种方法不知道用多久,

    老太太还一个劲问我有办法不,给弄结实点啊,

    我说只能是尽力,因为这地方想焊接太结实不大可能,面积太小了,不好着力,主要是保你能回去,好找他们想辙。

    后来,觉得这么弄太折腾,于是,找来工具箱,出来现场办公,撬电瓶,把这一块拿出来再钻,磨,刮,

    终于有一个3-4MM宽的不规则的铜面了,拿块电瓶去焊接,她问我换个电瓶多少钱,

    我说我这电瓶估计都不行了,跑不远了,都八年了,够呛,

    我给你焊好了,你回去就找那人给换一个电瓶就放心了,她表示能回去就行了,可不想受罪了。

    于是,我点了一点那白瓶的助焊剂,还真不错,随便加热一下就形成个焊点,

    然后将残桩去掉,线头直接焊上去,效果好得超出想象,我用手使劲扥了几下都下不来,完美,

    装上,老太太问多少钱,我说给十块钱就行了,她掏出20,说,你帮了大忙了,要不然,这么走回去,真受罪了,

    我说,可不,今天还有点风,往东正顶风,没电就受罪了,还不如自己溜达着走呢,高兴了可以坐公交,

    她说,公交不能随便座了,要亮码的,咱不会啊,我这手机还是老年机,怎么亮码啊。

    给装好了,试试转了,先找钱后收拾东西,再叮咛两句,回去有时间就去找他们换个电瓶,别忘了,

    这种焊法怕颠打,早晚可能还会开焊。

    她表示记住了,回去就找他,才不到一年就出问题了。说着骑车子道声谢,走了。

    2020年3月11日10:34:23

    11点多,从对面过来个穿皮夹克的小伙,问我能修电饼铛不,我说能修,

    他说,就是过来看我开门没有,说着走了,

    我从监控里看见他穿过牛嫂圈的地(现在已经被公家给平了,能直接穿过去马路了)往马路那边去了,

    可是,就像进电梯一样,又来一个个头差不多的,进来一看,是位穿肉棕色的布夹克衫的戴宝塔糖帽子的老头,

    他进来问我能修电视收小锅的那盒不,我说能修,怎么了?要是能着,没信号,我可没咒念,我这里没锅,试不了。

    他说,就是烧了个件,我说那可以,于是他也回去了,

    然后,那小伙又来了,带来个小孩,也就学龄前,幼儿园吧,俩人就是前后脚、加前后脚,

    小伙子的电饼铛是美的的,肉棕色的椭圆家伙,电脑的,通电没事,按下开始键,里边就刺啦刺啦的冒火,

    拆开一看,是电源板和执行版(就是同一块板子)估计是RC降压的,没细看,

    在某处相邻的两个桩撅处,板子PCB铜面打火,很严重,跟隔壁院子放小鞭似得,

    拆下来俩螺丝翻过来一看,烧的那个惨啊,电路板都碳化了,细心擦除,刮干净,结果挖出一个坑来,

    用电磨换个磨头,继续打磨出黄色的板子颜色才算完,万幸没挖穿,

    处理好试机不打火了,也没别的材料补,直接用棒子胶得了,灌上点胶就OK,

    事实上,这边刚拆,那老头就来了,只能让他等着,那小伙倒是还行,挺客气,打算让老头先来,

    我说,都未必容易,这边也拆开了,不能都铺开了吧,应该很快都能搞定,

    于是才先处理他这个。在灌了胶水等着自然干的过程中,给老头拆开那个,

    这盒还挺规矩,带个衡水的IC卡,(有大卡槽)带天线,估计是定位的, 他说是小锅嘛。铁盒子的。

    拆开没看见坏的件,通电没反应,我说你看见哪个件坏了?

    他说,他估计是一个件坏了(MD,这两天,遇到一男一女俩科幻家,预言家,都不拆就知道有个坏件)

    看初级没坏的,估计是次级的整流管击穿了,测大的5V那路没事,

    测第二个,也就算中间那个,发现短路,显示0020,BB的叫,二极管档测干脆0032,

    看来是真坏了,挑开一个脚测也一样,老头预言成真了,这边也甭管胶水干不干了,

    先把那板子给装回电饼铛里,试机没事,扣盖,小伙子问多少钱,我说给15吧,

    他掏手机付款,一会又递烟,我说真不会,谢谢,

    他问我还有个儿童小电车,能修不,我说问题不大,只要找到配件就能修,

    电瓶就得看谁买了,来了再说吧,他说回头拿来给修修吧。

    又问孩子,还看大大修东西不,小孩还愿意看。又待会,

    最后,给老头找了个HER208新的件换上,试机,亮了,出了,正在搜索信号升级中(没锅也升级啊?)没问题了,

    老头问给你多少钱,我说给十块钱得了,他虽然没说什么,但是背过身朝向门方向从上衣兜里去掏钱。

    那边爷俩也拿上东西,客客气气的告辞,走了。最终老头给了钱,也心满意足的走了。

    今天还算热闹点。来得值了。

    下午3点来,指望能继续好收成,可惜,一下午没人来,

    西边那号--丧的卖货的,15点半就开始造上了,叮当唔嚎的,

    本来不打算开音响了,没法子,这位太没溜,干脆,还是开吧,

    16点20前后开放,还是没人来,无聊,将换下来的电子破烂的MOS,IBGT,大桥祸害了一部分,

    留了些长腿的,外观美的,剩下的都砸了铜,砸出来120G铜,完事已经18点了,看来也就这样了。

楼主:
老爷子捡了3个恒流源,基本上都是30W左右的,100多V300MA的,也是闲的,将其中一个通电后,用改锥搭了一下次级的插头啪一下轻响,然后,主芯片就冒烟了,完!你说是不是吃饱撑的。这最近捡的俩吧,芯片没型号,跟之前那个红电容的9128的不太一样,但是分析了电路,发现尽管芯片不是9128的那种7脚没有的芯片,它是足足8脚,以为不一样,结果分析电路后发现,跟9128的电路对的上,应该可以直接代换,手里已经有一个坏9128的了,开始准备采购吧,买10个备着,修好是玩意,修不好就是破烂了。

网友A:
废功率管也算是再利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爷子捡了3个恒流源,基本上都是30W左右的,100多V300MA的,也是闲的,将其中一个通电后,用改锥搭了一下 ...

这用料也太省了

网友:
蚊子再小也是肉哇

网友C:
这种宽电压的恒流源一般都是LED灯上的

网友D:
她说,公交不能随便座了,要亮码的,咱不会啊,我这手机还是老年机,怎么亮码啊。

这不欺负老年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爷子捡了3个恒流源,基本上都是30W左右的,100多V300MA的,也是闲的,将其中一个通电后,用改锥搭了一下 ...

你这零件盒,比我还大多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她说,公交不能随便座了,要亮码的,咱不会啊,我这手机还是老年机,怎么亮码啊。

这不欺负老年人吗!!! ...

就是,躺那里。淦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她说,公交不能随便座了,要亮码的,咱不会啊,我这手机还是老年机,怎么亮码啊。

这不欺负老年人吗!!! ...

我这边就只有老年证无效了(少部分车队是早晚高峰不能用老年证 )  都是投币刷卡或者扫码3选一  另外老年卡和学生卡一样都是6毛 不像以前老年卡免费了 我这还没见过只能扫码的公交车

网友:
生意还不错,挺热闹的。
120g铜,我想想,以前能卖五六块钱了。现在不知道

网友:
今天我也在家拆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她说,公交不能随便座了,要亮码的,咱不会啊,我这手机还是老年机,怎么亮码啊。

这不欺负老年人吗!!! ...

买辆细轮折叠自行车随身带着,尽量想办法替代公交。或者买部好点的手机,再找好友多教教坐公交的方法。

网友:
散热片是不是铝的?可以用来铸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功率管也算是再利用了。

呵呵哈哈哈,杜绝浪费

网友:
把sTR6020,sTR4211,0308都留下,等电视送来就能用得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用料也太省了

还行,9128算是比较火的一种恒流源芯片了,元件可不少,最近看的一款好像就狠节约,除了芯片不超过2个外围件

楼主:
没错没错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宽电压的恒流源一般都是LED灯上的

是啊,空载150-170带载会降下去,只是不能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她说,公交不能随便座了,要亮码的,咱不会啊,我这手机还是老年机,怎么亮码啊。

这不欺负老年人吗!!! ...

唉,真没法,不过可以使用身份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