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红外额温枪 体温不能测 表面温度可测 拆了(红外探头怎么拆?)

楼主(2020-03-15):
请教:红外额温枪 体温不能测 表面温度可测 拆了(红外探头怎么拆?)

最后一幅图这玩意怎么拆?

网友:
这个传感器拆开估计也就废了,要了解里面结构锯弓侍候,简单了解榔头侍候

网友:
我有一个体温,表面不能测。室温能测。无语。软件烂还是硬件烂。

网友:
反射值没设置好吧

网友A:
修好能省200多块钱。我这最低一把都要25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能省200多块钱。我这最低一把都要256

这东西被JS爆炒了,一月底的时候鱼跃京东预约限购119,欧姆龙300不到我没有舍得买,现在看看山品牌都要200左右,小品牌3,4百满天飞

网友:
额温枪市场已经疯了,各路资本已经聚集在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