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固态电容不可能爆浆?其中的双刃剑了解一下

楼主(2020-03-15):
稿源:eefocus

液体电解电容的电介质为液态电解液,液态粒子在高温下十分活跃,对电容内部产生压力,它的沸点不是很高,因此可能会出现爆浆的情况,固态电容采用了高分子电介质,固态粒子在高温下,无论是粒子澎涨或是活跃性均较液态电解液低,它的沸点也高达摄氏 350 度,因此几乎不可能出现爆浆的可能性。从理论上来说,固态电容几乎不可能爆浆。

固态电容在等效串联阻抗表现上相比传统电解电容有更优异的表现,据测试显示,固态电容在高频运作时等效串联电阻极为微小,而且导电性频率特佳,具有降低电阻抗和更低热输出的特色,在 100KHz 至 10MHz 之间表现最为明显。

而传统电解电容比较容易受使用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影响,在高低温稳定性方面稍差。即使是在零下摄氏 55 度至 105 度,固态电容的 ESR(等效串联电阻)阻抗可以低达 0.004~0.005 欧姆,但电解电容则会因温度而改变。在电容值方面,液态电容在摄氏 20 度以下,将会比其标示的电容值为低,温度越低电容值也会随之而下降,在摄氏零下 20 度下电容量下降约 13%、摄氏零下 55 度下电容量更达至 37%。当然,这对普通用户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但对于采用液态氮作终极超频的玩家来说,固态电容可保证不会因温度降低而使电容容量上受到影响,从而导致超频稳定性大打折扣,因为固态电容在零下 55 度其电容值只会下降不足 5%。固态电容确实有很多优点,但它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适用。

固态电容的低频响应不如电解电容,如果用于涉及到音效的部分会得不到最佳的音质效果。也就是说,一款主板采用全固态电容并不一定是最合理的!不管是固态电容还是电解电容,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滤除杂波,因此电容只要容量达到一定的数值要求即可,只要其元件质量过关,也能确保主板的稳定运行。而这一点,电解电容也完全能做到!

固态电容在 105 摄氏度的时候,它和电解电容的寿命同样为 2000 小时,在温度降低后,它们的寿命会增加,但是固态电容寿命增加的幅度更大,一般情况下电容的工作温度在 70 度或更低,这个时候固态电容的寿命可能会达到 23 年,几乎是电解电容的 6 倍多!但是……你的主板在 23 年后还会继续使用吗?而且这个 23 年是指全天候 24 小时开机,即使电容有那么长的寿命,其它元器件恐怕也不能挺 23 年!

固态电容与电解电容相比,同体积同电压下,电解电容的容量远大于固态电容,目前电脑主板 CPU 电源部分大都采用固态电容,虽避免了爆浆问题,但由于体积限制,容量冗余很少;再者因容量问题,不得不提高 CPU 供电部分开关的频率。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在使用过程中都会出现容量衰减问题,而采用固态电容的电路板,容量稍有波动,就会使电源出现波纹,造成 CPU 不能正常工作。因此,理论上固态电容的寿命很高,但采用固态电容的板子寿命就未必高。

采用固态电容电脑板的维修:由于 CPU 供电部分常常是多个电容并联,因固态电容不会出现变形、爆浆、漏液等的现象,目测是基本没有办法可以判断是哪一只出现故障,所以在维修中常采取拆除其中一只(无论好坏),换一只大容量的电容(很多时候可以用电解电容),这种办法一般能快速解决问题。

理论上固态电容的寿命很高,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仍然会出现很多故障,笔者在维修过程中曾多次遇到电容失效问题,

目前看来,不少厂商推出的以超频为卖点的主板大都会使用固态电容,"固态电容的主板更能超"这个说法只能说勉强正确,对超频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电容。线路的设计、BIOS 的研发,CPU 本身体质的好坏以及散热措施都可能决定超频的成败。所以不存在说"将主板上的普通电解电容更换为全固态电容就能提升主板的超频性能",这种说法完全错误!如果真的要说固态电容对超频的影响的话,那就是由于它拥有更高的耐压和耐温能力,因此对超频后的系统稳定性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网友:
固态也会爆,是从底部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