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洋垃圾SlingLink TURBO W1 电力猫及配置方法

楼主(2020-03-15):
Model:SL300-100
简介:85Mbps的电力猫
提示:本贴还附带该电力猫的配置方法,需要的请往下翻。

外观2

外观2

外观1

外观1

next

楼主:
九阳电子IP101A

来自九阳电子的百兆网络适配器芯片IP101A

来自九阳电子的百兆网络适配器芯片IP101A

九阳电子IP101A

九阳电子IP101A

楼主:
来自高通的INT5500芯片组,包括INT5500和INT1200,这两个都是电力猫芯片,INT5500应该负责主控包括简单的协议,INT1200应该负责发射信号的。

INT5500芯片组

INT5500芯片组

芯片组简介

芯片组简介

楼主:
这个应该是TNY284降压芯片吧,看了框图,输入整流后的高压直流,输出低压直流的,应该是给芯片供电用的,旁边的那个小芯片没查,估计是整流桥吧。

TNY284

TNY284

芯片简介

芯片简介

楼主:
其他不知名小芯片和电路板一览。

楼主:
重点来了,如果买了两对这个或者是出了点小故障配对不上了该怎么办!!!
1.先下载这个软件:http://www.downloads.netgear.com/files/GDC/XE104/XE104%20Software%20Utility%20Version%202.0.0.4.zip
2.解压其中的.exe文件,全点next安装
3.安装完成后打开该软件,如果桌面没有图标请至该位置寻找:C:\Program Files (x86)\NETGEAR XE104 Powerline Encryption Utility\NETGEAR XE104 Powerline Encryption Utility64.exe
4.软件界面如图1所示,看图1-1,如果该位置没有显示你的设备,就点击右下角的Scan,直到图1-1处出现你的设备,右边显示Connected即成功
5.点击图1-2,进入图2所示界面
这里就是对码的界面了!!!注意了!!!
6.图2-3处的名称是可以修改的,如果需要对码,只需要将你的两个设备的图2-3的名称修改成一样的就可以了,按照套路,建议只是用小写英文字母,还有一个小发现,这个设备是支持多节点的,也就是说,你的一个主设备插在路由器上,还可以有最多15个子设备接在各个你需要的位置,所以,对于这种连接方式,你只需要将图2-3的名称全都修改成一样的就可以实现了,但是有个问题,经过实测,这个设备的多节点功能应该是通过类似时分复用的技术实现的,所以即使是1+2的连接方式,两个子设备也会出现定时的网络断流的情况,如果是iot设备还好,大流量的设备建议谨慎使用这种连接方式
7.设置完成图2-3的名称后,一定要点击图2-4的应用,点了之后等个10s中配置才会生效,之前请不要拔掉电力猫
8.结束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几个芯片的参数,可以直接下载看。
本人能力较差,有大佬可以试着把这个pcb给重新画出来,我看这个配置应该是基本通用的,好多公司的产品配置方式都是同样的,用的也是同样的5500芯片组,然后我还发现,这个homeplug什么的一个类似于协议的东西是有好多代的,反正我查到的好像还有500Mbps的版本,原理应该是相同的,板子翻出来了说不定就能自己造来赚钱了/狗头

IP101A Single Port 10_100 Fast Ethernet Transceiver.pdf

网友:
这货电源部分真奢侈

网友:
记得有个帖子剖析改造了电力猫的PLC部分让电力猫传输更远抗干扰能力更强,帖子忘了在哪了

网友:
既然电力猫都可以跑到上百兆,那么用护套线替代网线传个几百米应该没问题咯

网友:
居然是九阳的品牌。

网友:
我差点以为这个跟电磁炉的九阳是同一个……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猫最快可以下载速度是多少?我测过只得1.6兆/秒。

网友:
不稳定,只能应急。

网友(2020-08-16):
请问楼主质量如何,想买来给监控用,不知道发热厉不厉害

网友:
这种电源用料的确非一般啊,恭喜老大了

网友(2021-10-27):
买了两对这个洋垃圾,原来要那么多设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