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5到手的龙韵运气不好单速的,充电器还坏的。

楼主(2020-03-15):
15以为还是过年一样发双速的到手单的,失望,拔凉拔凉滴,充电器还有声音,直接拆。还是2a的,客服补发,一看原来这样,补焊。

楼主:
焊接好,可以用了,难道就是发的单速所以补偿我一个充电器吗。

楼主:
这个2个都13.3v。

楼主:
这个12.7v。难道是2a的原因吗?

网友:
用这样的充电器充18650电池,不炸就对不起你

网友:
基本白菜了,要啥自行车啊
其实楼主那么多充电器,可以把充电器次级转灯电路剪断拿来用其他12v电源适配器上,移花接木拿来改适配器

网友:
用这样的充电器充18650电池,不炸就对不起你了

网友A:
多捡了个充电器也不亏了,双速不是说同心度不好嘛

网友:
今天也到货了,跟楼主的一样,充电器太轻不敢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捡了个充电器也不亏了,双速不是说同心度不好嘛

单速同心度同样不好 我的fogo就是单速 一样不同心

网友:
v+ V- 那里可以加个独石100NF滤波退耦电容,可以使直流输出更平直,减少对电池的冲击

网友:
谁说单速的同心度好了?

网友:
单速的同心度也不好

网友:
买了这么多

网友:
我第六把也是单速的,看来双速就只有春节前老板喝多了的时候。 其实这充电器哪怕给你印5A也没用,实际上里面都是同一种货。

网友:
撸这么多,也是发烧友了

网友:
都这个价格了,你觉得不值得15块??

网友:
卖家其实也没坑你,只能说年前拍单发双是他们搞活动,年后拍单发单才是正常的。掳这么多是为了一机三电吗?

网友:
也有可能双速是代工厂的工人搞错了包装盒

网友:
最低要求是基本正常,虽然15元,但这样不大厚道。
反过来想,如果他标价15元坏机包邮还有人去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