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某工1.8米4控插线板

楼主(2020-03-15):
想用在开关控制电视电视盒和音箱上,单独控制,应该买5控的,一糊涂买的四开四控,外观做工和质感都挺好,内部铜条做工一般,焊工一般,开关材质一般,线材不错,整体将对得起一淘14.14的到手价

网友:
某米。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啥牌子?感觉不如某牛啊

网友:
求车票    上车撸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牌子?感觉不如某牛啊

某工----字数

网友:
这个应该是良X:lol:4位分控对得起这个价格吧。。。

网友:
质量还不错的,对得起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良X4位分控对得起这个价格吧。。。

属实----#字数

网友:
14?现在还有吗?

网友C:
看样子,还可将就。。。有没地址给一个

网友D:
又是脑残的铜条立体走线设计,受重压肯定会短路起火,国标大都是这样设计的,脑残的砖家叫兽制定的方案!

网友:
这个良工好像能自己生产电线和插头    看到原来德力西的排插有用良工的插头。

另外吐槽下新国标的两孔设计纯属坑逼   现在哪里还有圆头两插,国内都是扁的了,居然还有兼容圆孔,造成两插都是一个面接触铜片。

这个黄铜的导电性只有纯铜的2 30%,换算下来2.5平方黄铜大概相当于0.75平方纯铜,不过这个黄铜没绝缘外皮,散热性肯定比带绝缘皮的导线强。

网友E:
谁告诉我铜线是多粗的,怎么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告诉我铜线是多粗的,怎么看不出来。

我怀疑是我这卡尺不准,应该是1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脑残的铜条立体走线设计,受重压肯定会短路起火,国标大都是这样设计的,脑残的砖家叫兽制定的方案:lol ...

是的,这支撑还算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还可将就。。。有没地址给一个

没了,现在车不在了,原价不值

楼主:
没了,车早开了

网友:
插线板的安全要依靠背板支撑的寿命

楼主: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