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听说这个是等响度电路,在此有个问题问大神们

楼主(2020-03-15):
在网上找到一个等响度电路图,想加入我功放里面,但是不知道怎么加,到底是串在电位器前面还是串在电位器后面,还是绕过电位器直接接入前级,相当于和电位器并联,我实在搞不懂,数码之家有很多大神,特在此向大神们请教,谢谢了!

网友:
你想一下,接在电位器后面的话,你调电位器,这货以为是音源响度变化了,硬给你调回去咋办?

网友:
等响度,接在前级和功放之间,提升高频和低频成分的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