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赋予路由器以远程开关功能

楼主(2020-03-15):
不知道咋搞的,编辑完了发布显示我没有选择分类,然后就没了……第二次编辑就没啥动力了,体验不好呀。不吐槽了,随便写写哈。

小米路由器mini是小米公司于2014年4月23日发布的无硬盘版本的小米路由器。小米路由器mini配备的是采用单核MT7620A处理器 。该路由器内置搭配了128MB DDR2内存,支持2.4GHz/5GHz双频Wi-Fi。

该路由器使用体验还可以,现在缺点是百兆路由、信号偏弱。以前可以安装插件远程唤醒电脑,现在插件都屏蔽了,没法用了,就退居二线作为全职nas了(主路由用K2),因为小米家与迅雷合作,目前下载体验不亚于所谓的某盘吧。并且支持远程访问文件夹和控制路由器设置,就设想了把路由器的指示灯改造成网络开关。关键是6年前的产品了,很是便宜,用的小米服务器,安全可靠,比那些小厂wifi开关可靠多了。
改了网络插座是为了远程唤醒电脑用的,但是后来换电脑了(macbook air)貌似没有这个功能了吧,就算了,接上灯管先体验一下。

卸螺丝

怼屁股。

拆主板。

上电测试。三个灯是共阳极的。

飞个线,接出漏极线。

装上,接延长线。

测试,用的就是一个继电器模块,直接用路由器上的USB口供电。

手机测试,完美。

接通和断开的样子。

请出论坛神奇,扩孔。

装上外衣

给继电器也找个外衣,随便找个以前剩下的充电板,取接口。

接线固定供电口。

开孔并固定继电器。

合成一体后,扔到吃灰的角落中,接上硬盘啥的,继续做个安静的NAS,副业是网络开关,暂时负责一个灯。别问我为啥不直接插拔插座,要问的话,那就是懒。并且这个是网络开关,重点不是我用来做什么,而是它能做的什么。

最后,全貌。

网友:
接灯上创意不错。。。

网友A:
19一个智能插座就行,你这个是模块,这种建议买大品牌,小品牌关服务器就挂了

网友B:
直接拔插头不是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一个智能插座就行,你这个是模块,这种建议买大品牌,小品牌关服务器就挂了 ...

我这还没编辑完呢  不是模块  就是一个继电器  用的是小米的服务器  这个稳定的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还没编辑完呢  不是模块  就是一个继电器  用的是小米的服务器  这个稳定的很 ...

你这个整块就是模块,控制继电器开关而已,你这个app厂家的服务器啊,小米没这种模块卖吧,厂家接入小米服务器吧

网友C:
这个指示灯是显示什么含义的  为什么手机可以远程控制亮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整块就是模块,控制继电器开关而已,你这个app厂家的服务器啊,小米没这种模块卖吧,厂家接入小米 ...

这就是个继电器模块,用的是小米路由器面板上的指示灯控制信号,这个信号接继电器好不好。小米路由器的客户端,后台不就是小米的服务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整块就是模块,控制继电器开关而已,你这个app厂家的服务器啊,小米没这种模块卖吧,厂家接入小米 ...

笑死我了,你这咋看楼主发的图片
人家是利用小米路由器的LED灯的高电平来触发继电器模块,高电位触发的继电器小模块。
咋到你这变了?
小米倒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拔插头不是更快?

控制灯不是重点,重点是,它是个远程开关,可以随时随地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指示灯是显示什么含义的  为什么手机可以远程控制亮灭

小米路由器的客户端,可以远程设置小米路由器,那就是可以远程开启或关闭路由器的面板指示灯了。把信号接出到继电器,就是一个远程插座了。之前斐讯也可以,但是现在跑路了,然后就不成了。选择大厂比较安全。

网友D:
这个思路好呀,如果有USB口的控件,也可以尝试用USB控件来实现再控制一路继电器。
粗粮的的路由没用过,目前在用的是一台K3跟一个B70,然后B70里就有一个小夜灯控件,通过背后USB口电源的通断来实现控制插在上面夜灯的亮和灭(当然了,夜灯需要自备),按这种改法,只需要一根废数据线就能免拆机接这个继电器模块就行了(包括供电也可以直接调用这个USB口的,等于通过APP的插件让USB通电,然后模块先上电,然后检测到高电平了再吸合给强电端供电)。
后续可以拆机通过面板灯再引出一路,就是双路控制了。
不过,我倒是觉得如果有能力的,还是折腾那个能联网的什么模块实现网络和语言双控更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路由器的客户端,可以远程设置小米路由器,那就是可以远程开启或关闭路由器的面板指示灯了。把信号接 ...

哦哦 原来如此  我家有个小米路由器3C   好像不能  哈哈

网友E:
想法不错,物联网,估计以后的路由器都会有拓展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思路好呀,如果有USB口的控件,也可以尝试用USB控件来实现再控制一路继电器。
粗粮的的路由没用过,目 ...

是的,这个就是省事儿  改造一下硬件就好  别的都不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法不错,物联网,估计以后的路由器都会有拓展口

估计不会有  毕竟是两个市场的东西  把别人逼得无路可走就不好了。
就像小米路由器,明明可以做的功能有很多,但就是不开发,或者给你封死。也像K2不给留USB一样

网友:
利用led的电平控制继电器的想法很有趣

网友:
想法惊奇,厉害了word哥

网友:
一个8266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