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再给小黑x61清灰,带着感恩的心

楼主(2020-03-15):
闲来无事,给自己的小黑清灰,因为网课,x61刚好给小孩上课,感谢十年来一直陪伴,一直插电,电池早已入土,但机器依旧在服务,2g内存,t7300,64黑片ssd,8.1系统。感慨小黑就是牛,质量杠杠,感谢

网友A:
我的X61T也丢在公司调试机器用,电池还健在,不过只有75%了

网友B:
X61基本就只能浏览一下网页了,看视频都卡

网友C:
好像缝纫机油持续时间较短,应该上润滑脂。安全软件换火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缝纫机油持续时间较短,应该上润滑脂。安全软件换火绒。

没事,有空容易折腾,继续拆,熟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61T也丢在公司调试机器用,电池还健在,不过只有75%了

我电池早就坏了,九芯的吧,后面凸出一块,不知道怎么保养,反正一直插电,有一天指示灯就闪了,另外一个机器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X61基本就只能浏览一下网页了,看视频都卡

基本上这样吧,给老婆上网,处理点word文档还是够用的

网友:
我08年的老惠普电池报废,啥也没坏

网友D:
电脑就是个消耗品,速度慢,用得难受还不换就是自虐!

网友E:
我12年买的dell N4030 基本插电使用,电池现在损耗30%   基本还能看完一部电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就是个消耗品,速度慢,用得难受还不换就是自虐!

说得是,太慢了,影响心情和工作,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12年买的dell N4030 基本插电使用,电池现在损耗30%   基本还能看完一部电影。 ...

电池不错,我的两个手提的都不行了,估计锁死了

网友F:
我X61看视频1080P一点都不卡啊,如今还是主力机,各种大型软件,CAD,AD,MDK,OFFICE2013,VS,各种软件,跑的欢的很呢!就差用X61玩UG了!普通机械硬盘,开机30秒,舒服的很,就是屏幕有点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X61看视频1080P一点都不卡啊,如今还是主力机,各种大型软件,CAD,AD,MDK,OFFICE2013,VS,各种软件, ...

CPU应该很高系列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X61看视频1080P一点都不卡啊,如今还是主力机,各种大型软件,CAD,AD,MDK,OFFICE2013,VS,各种软件, ...

解码本地视频还可以 在线视频解码1080P 不管是H5还是flash 都很卡 如果有弹幕 直接PPT

网友H:
这差不多是爷爷辈的了,更早的恐怕是x31吧
手头的x21显示屏坏了,主体还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差不多是爷爷辈的了,更早的恐怕是x31吧
手头的x21显示屏坏了,主体还是好的。
...

2代内存机器,也是老机器了,难得继续服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池早就坏了,九芯的吧,后面凸出一块,不知道怎么保养,反正一直插电,有一天指示灯就闪了,另外一个 ...

如果想要电池用得久,其实可以使用联想的电源管理器。我的第一块原装电池用了2-3年就不行了,到2014年只能用30分钟了,后来淘宝上随便买了一块组装电池,配合电源管理器使用,给电池设置一个阈值,例如电池电量少于35%才充电,充至95%停止充电,当电脑插电源适配器时,电量在35%~95%之间是不会给电池充电,这样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我这块电池是2014年5月份开始使用的,设计容量是62.16wh,到现在还剩56.51wh,容量减少了5.65wh,损耗了不到10%。

网友:
时间长了铜管氧化也会影响其导热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解码本地视频还可以 在线视频解码1080P 不管是H5还是flash 都很卡 如果有弹幕 直接PPT ...

刚刚试了一下,我的X61S,CPU是L7700,在线看优酷,因为我没有会员,所以看不了高清的片源,但是画面非常清晰,一点都不卡,看的是射雕英雄传之东邪毒,平均每页四五十个幕弹,没有丝毫卡顿现像,在线视频解码只要网络好,一样不会有问题。本地看一部9.4G1080P电影,没有丝毫卡顿现像,就是CPU使用率在60%以上,性能相当不错!把1080P电影接42寸电视机VGA输出视频相当流畅啊,出乎我意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