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川崎有电源线???这根拆出来的线不会是假的吧。

楼主(2020-03-15):
仔细看了,的确是Kawasaki,假货吧,。不过看线材倒是还行。。。

楼主:
另外问下大家,这地线从插头分出来是什么意思??

楼主:
125V/15A的电源线工作在125V时的最大承载功率是1875瓦;
工作在220V时的最大承载功率能多少瓦?

网友:
真的吧,以前日本产音响设备好多用的川崎线,质量还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25V/15A的电源线工作在125V时的最大承载功率是1875瓦;
工作在220V时的最大承载功率能多少瓦? ...

电流不变,电压增大一倍,功率跟着增大一倍。。。。。。。

网友:
那个伸出的来是接地用的,估计是为了方便没有地线的插座上临时接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5V/15A的电源线工作在125V时的最大承载功率是1875瓦;
工作在220V时的最大承载功率能多少瓦? ...

当电压升高一倍,电流也减少一半。电线承受功率是不变的

网友:
放心吧真货  我有很多条日产设备原装美标川崎线

网友:
这种小众非国标产品 估计造假的成本比采购新品的价格还高

网友:
川崎有做工业设备的 这条线应该是那些设备标配的 很正常

网友:
川崎的摩托车,,机械手都很牛叉的,,有做电源线有什么奇怪的呢

楼主:
上面又是两种说法,到底电压增加一倍了,电流会不会降低一倍那?

网友:
日本有些品牌涉猎的领域很广的,就比如雅马哈,摩托车到乐器,乐器到芯片,芯片到浴缸啥都做,
川崎也是如此,不止是做摩托车和船,还涉及航空航天、铁路、发动机、机器人、电源、芯片......等等领域,生产电源线也很正常,因为自家就有一家线缆厂,网上有人海淘到东芝、松下的电饭煲一小部分送的都还是川崎的电源线

注:(我指的不是川崎电线株式会社KDK这家公司,这是另外一家公司,和这个川崎没关系,就跟三菱铅笔和三菱的、富士通和富士的关系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又是两种说法,到底电压增加一倍了,电流会不会降低一倍那?

我也认同电压升高电流不变功率增大的说法,qc快充就是利用增大电压的方法来增大手机充电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电压升高一倍,电流也减少一半。电线承受功率是不变的

如果是同一个负载,提高一倍电压,电流减为一半,则电线上的功率变为原来的1/4,对于电源线来说,它能承载的安全电流是15A,用电器电压与它无关,如果用来接12v电器,则承载功率为12*15,如果用在220v环境,则承载功率为220*15,一般家用环境无需考虑耐压值。

网友:
电压高一倍,电流不变,功率当然高一倍,但是,电源线一般只看电流。

网友:
我也有一条川崎的品字线,不是3C认证,是老的长城标志。应该是隶属于川崎重工吧。日本企业喜欢多元化,这是很常见的。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帖我糊涂了,我还有一些250V  2.5a的电源线,似乎也是0.75的。。和那些125v 6A的粗细几乎差不多。那么这种线材是不是电流就必须限制在2.5A内那?

网友:
这是好东西,我有一根国标三插的跟他一样的线,还非常柔软,是爱普生,打印机原机电源线,

网友:
真货,某日本进口电器的电源线跟这个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