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海盗船HARPOON鼠标无线版拆解

楼主(2020-03-15):
对比有线版大的区别没有,pmw3325也是坑,不推荐入手

网友:
做工不错,还是用的欧姆龙微动。

网友:
海盗船也要两百吧,,做工还行,就左右键欧姆龙,别的都凯华,也抠,,,

网友(2023-03-28):
熟悉的风格,雷蛇厂代工。
3325无线节能版,现在国产鼠标卖到50以内了

网友:
用欧姆龙微动好评,鼠标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