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脉冲点火器的开关线 与地线相碰,看高压是否打火,会损坏点火器吗?

楼主(2020-03-15):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判断  燃气灶 脉冲点火器 好坏,
能否把 脉冲点火器 引出的 开关线 与 地环线 相碰,看是否打火?
  脉冲点火器 的高压输出线 如果对 地线 放火(高压打火),说明 脉冲点火器是好的。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有老师指点我说,不能将 脉冲点火器的 开关线 直接对 地线 相碰,
这样 脉冲高压 会损坏 脉冲点火器 中的 三极管,这种说法对吗?

图中是 不带熄火保护 的脉冲点火器,如果 带熄火保护 的脉冲点火器,能将开关线与地线相碰,看是否打火,来判断 脉冲点火器 是否 是好的吗?

固定图是我从淘宝   通用天然气灶具电子脉冲点火器液化气炉具打火控制器1.5V/3V配件  店名:  永康家电配件   找的,
动图是我从淘宝  煤气炉天然气灶脉冲点火器两线双分炉 嵌入式热电偶熄保 1.5V/3V   店名: 少伟
            商品图片 首页是一个视频     找的

书馆

网友A:
为什么要开关线与地线相碰?坏了?还是改锂电了? 改锂电的话电压高也不打火的

网友:
相碰会不会坏不知道,反正实际使用中是不相碰的,其实检查好坏最好弄个模拟的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开关线与地线相碰?坏了?还是改锂电了? 改锂电的话电压高也不打火的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要开关线与地线相碰,是想看如何判断是不是燃气灶 脉冲点火器坏了? 掌握一种方法

网友:
偶尔短时短路下没问题。

网友:
短时间短路时没问题的

网友(2020-04-15):
高压点火的电流很小,试机短路不会损坏,除非设计和元件体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