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SSK usb3.0扩展器

楼主(2020-03-15):
刚买的,买这个主要是看重插口向上比较方便,还有就是便宜。底座设计不错,防滑。没有螺丝,无损扣开。
带辅助供电口。
主控是GL3510,对比3520好像是3510是3.1,还比3520多集成了1.2V电压转换什么的。
测试速度还不错,电脑直插3.0和通过扩展器降速忽略不计。测试图是通过扩展器。
两块移动硬盘插在扩展器上对拷,速度稳定在75MS左右,不知速度如何?
跟某米的扩展器方案一样,价格便宜一半还多。某米做工比这个好。

网友:
我有一个绿联的七口的HUB,不知有没有拆机的图看看,也不知芯片是哪个?

网友:
速度挺快的啊

楼主:
速度可以的

网友:
小白不懂4k的0.5、1.1算快么?

网友:
补个FLASH上去还能更新固件

不过一直以为只有小厂才会节约这个成本

没想到飚王也把FLASH给省掉了

网友A:
我试了手上几个3.0的HUB,凡是带外接电源口的,接大硬盘就必须外加电源,本来以为3.0的口供电没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手上几个3.0的HUB,凡是带外接电源口的,接大硬盘就必须外加电源,本来以为3.0的口供电没问题呢。 ...

3.0供电1A,3.5硬盘原来我用易驱线,外接12V1A电源,电源就保护了。估计3.5硬盘供电可能在1A左右。

网友B:
做工用料的确还可以,唯一就是焊工稍微糙了点,线头那看上去有点乱

网友:
机箱USB不够用的时候可以加楼主的分线器,还好3点0没出现软封装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用料的确还可以,唯一就是焊工稍微糙了点,线头那看上去有点乱

这个相比较以前的同款好多了,原来看别人拆机图,线是热熔胶,这个好歹是工业黑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3.0供电1A,3.5硬盘原来我用易驱线,外接12V1A电源,电源就保护了。估计3.5硬盘供电可能在1A左右。 ...

3.5的硬盘一般都用2.5A左右的电源,不然1T2T的容易出错。。也可能是我的电源不行。

网友:
SSK的质量一直不错,虽然看起来做工一般

网友C:
飚王的产品还是不错的,手上有他家的读卡器和移动硬盘盒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飚王的产品还是不错的,手上有他家的读卡器和移动硬盘盒
等牙膏ing

飚王硬盘盒我也有,质量可以。

网友:
就是一变四,速度还可以呗。

网友:
外壳底面设计成吸盘更方便拔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