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改奋达SPS800C电脑有源音箱

楼主(2020-03-15):
一楼拆奋达(F&D)SPS800C电脑有源音箱,二楼改造此功放板。
此2.1声道有源音箱,后级使用三个TDA2030A,二个负责左右声道,一个负责重低音。前级使用两个4558运放。双电源变压器,整流滤波(6800μF25V)之后,电压达到了20伏。
这块功放板是去年从废品站抢救回来的,原箱已经没有了,在网上找了几张图片,做补充;调音板已经被砸断、砸裂了好几处。目前无聊,拿出来折腾折腾。

楼主:
二楼改造这块功放板。将前级(4558)等相关原件拆除。拆除了重低音部分。2.1音箱重低音的设计,纯粹画蛇添足,对音质的保真是极大的损害。将音频输入,直接飞线至TDA2030A之PIN1(保留了进入PIN1的电解电容)。

网友A:
没有看懂,后来怎么样?
我有一套漫步者音箱,通电之后,有电流的吱吱声,不知哪里的毛病,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后来怎么样?
我有一套漫步者音箱,通电之后,有电流的吱吱声,不知哪里的毛病,这个如何解决? ...

可能滤波电容老化了

网友B:
年前我也把我一个吃灰的2.1音箱板子改成2.0的,把前置运放和重低音电路去掉。
对比负责重低音和卫星音箱的2030芯片周围,发现其2脚负反馈的电阻电容参数不一样。重低音注重低音,用的电解电容;卫星音箱注重中高音,用的瓷片电容。我把负责卫星音箱的2030芯片2脚上的电阻电容改成了2030经典电路中的参数。特意试了试,改后卫星音箱的低音增加了不少。

网友:
不错,里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年前我也把我一个吃灰的2.1音箱板子改成2.0的,把前置运放和重低音电路去掉。
对比负责重低音和卫星音箱的2 ...

卫星音箱最好换成全频喇叭,有条件换2分频的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卫星音箱最好换成全频喇叭,有条件换2分频的箱子

谢谢建议。喇叭肯定不是原机的卫星音箱,我只捡到电路板的。

网友D:
看来还是TCL2.0音箱用心,前置是ne5532后级用的LM1876,但是把型号磨掉从新编啦一个,低音到高音都不错。2004年售价200元。

网友:
做个不错了,电容25V/6800u

网友:
板子还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还是TCL2.0音箱用心,前置是ne5532后级用的LM1876,但是把型号磨掉从新编啦一个,低音到高音都不错。200 ...

这个配置声音肯定好多了

网友(2020-12-01):
我的奋达sps-800A最近低音炮主板坏了,2002年夏天买的,左右副音箱喇叭、低音炮喇叭都还好。找不到维修音箱的师傅,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我的奋达sps-800A低音炮主板坏了,2002年夏天买的,左右副音箱喇叭、低音炮喇叭都还好,不知道还有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硬是把2.1声道改成了2.0声道,卫星箱低音不足啊

网友(2021-08-25):
低音现在都用2050A替代。低音喇叭的两根线接在哪里?我也有一个旧的坏了,把主板改造一下,现在剩低音喇叭线不知道原装主板把线连接在哪里?能拍个照片看看吗?谢谢啦

网友(2022-03-09):
还有没有,很有用

网友:
这个是奋达SPS-800系列的2.1电脑音箱单质很好,我有一套,但坏了一个声道,正找不到资料,这个很有用,如果有原理图贴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改造这块功放板。将前级(4558)等相关原件拆除。拆除了重低音部分。2.1音箱重低音的设计,纯粹画蛇添 ...

这种多媒体箱有啥音质可说?折腾完还不如做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