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Crucial V4 群联PS3105主控 64G固态能开卡么

楼主(2020-03-15):
一个64G的 镁光V4固态,不认盘了,看看能开卡不?

短接了GND和3v3,电脑有声音提示,别的没反应!软件也不识别,就是分区助手里显示2M,格式化啥的都行!各位大咖,有一下问题请教,1:这块硬盘能不能开卡,2:短接点在哪里?3:不能开卡的话,做优盘推荐个方案

楼主:
图片发不好,来两张请起点的颗粒和主控照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发不好,来两张请起点的颗粒和主控照片

没有大侠指点一二么

网友A:
那个开卡工具需要专用转接卡  3105太老了 直接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开卡工具需要专用转接卡  3105太老了 直接拆了吧

好的,拆了做U盘的话,用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