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淘到一个炖盅,插电亮灯,但是怎么按都不发热

楼主(2020-03-15):
求助各位大师有会用的吗?

这个是数字灯,通电的。但是我按了功能选择都不发热

找不到说明书也没有使用过类似产品

这个估计就是一个发热盘很简陋的元件

大概和电饭煲类似

网友:
拆开看看发热丝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个我都能修,哈哈

网友:
估计是发热带坏了,确定下,如果是的话某宝有卖,几块钱一个。

网友:
电路板的继电器没启动吧

网友:
检查感温探头是否开路或阻值变了,加热盘是否开路

网友B:
如果按键都有反应的话,基本上主控板是没问题的,剩下的就检查发热盘、继电器、温控开关了。先断电测一下发热盘,如果是好的就继续折腾,如果发热盘坏了就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都能修,哈哈

快删掉  让我说!

网友:
拆开,看看电源降压部分,都是降压电容坏了,供电不上,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键都有反应的话,基本上主控板是没问题的,剩下的就检查发热盘、继电器、温控开关了。先断电测一下发 ...

俺觉得最后一句话是重点

网友:
拆开看看,一般都是阻容降压的,通常都是电容失容或容量减少太多。换了就可以。另外,电炖盅里面需要加水,才能正常加热,否则会报错。替两个同事修过两次天际牌的,结果都是不加水,或者只在盅里加水,正确的使用方法是在盅和外壳间加水,盅里装食材,然后才会正常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