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z7420电机坏了 寻求帮助

楼主(2020-03-15):
先说一下  闲鱼收了一把松下7420 带一块电池  收到后没试机 卖家一个劲的催促  就给确认了 一个信用极好的人   没想到后来试机 发现电机 碳刷磨没了  妈蛋    闲鱼第一次遇到小人

没办法 已经确认   就只能自认倒霉      想问问大家 我 想换一个电机不知道一个买什么型号   在这里寻求大家帮助   麻烦 大佬  大神 帮帮我   不吝赐教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拆下来看看 什么型号的电机,上个拆机贴吧

网友:
论坛里有前辈换过这个电机  看着好像不要换的样子

网友:
找型号差不多的电机换碳刷吧

网友:
有专门在闲鱼上刷信用的

网友A:
电机型号:395

额定电压:12V, 额定空载电流:300MA

转速:20000转以上

电机尺寸:外径27.6mm,长度:52mm (含前后台阶,不含轴长)

轴长:18mm,轴径:2.3mm

网友B:
拆开看看换向器,换向器没问题换碳刷就行,尽量别换电机。闲鱼卖有暗病的东西都会一个劲的催的,钱到手了就万事大吉

网友C:
楼上 天使的魔翼 大神有换电机帖子,可以对照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型号:395

额定电压:12V, 额定空载电流:300MA

大神  你好  请问你的7420换的是什么电机  有具体的淘宝链接吗  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谢谢 麻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型号:395

额定电压:12V, 额定空载电流:300MA

我看到大神你已经成功修复了  是直接换的电机  请问一下  你是换的什么电机 有没有淘宝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 天使的魔翼 大神有换电机帖子,可以对照参考。

嗯 看到了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换向器,换向器没问题换碳刷就行,尽量别换电机。闲鱼卖有暗病的东西都会一个劲的催的,钱到手了就 ...

好的   吃亏后以后多注意

网友:
这个是7.2V电机 ,松下的原装7.2V电机 ,更换碳刷最简单 ,换电机同类型的不好找

网友:
这种换个碳刷就行了,找个坏的电机撬开碳刷换掉,正常用没有问题,我都换过好几个l

楼主:
没人 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 知道吗

这么多出主意的,还说没人知道?

网友:
这种一体电机也能拆机更换电刷的吗???

网友:
厉害的可以自己换,换向器和碳刷换好只要轴套和轴不旷,和原装电机一样

网友:
什么型号的电机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德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型号:395

额定电压:12V, 额定空载电流:300MA

大神  指导一下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