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优惠购的英菲克的硬盘盒我想用来读取台式机的硬盘不行

楼主(2020-03-15):
数码优惠购的英菲克的硬盘盒我想用来读取台式机的硬盘不行,我猜可能是笔记本电脑的USB口功率不够大,系统可以识别硬盘盒但是读不出盘符。如果要加辅助电压应该在哪里加压啊?因为台式机硬盘可能用12V电压的。硬盘盒可能支持不起

网友:
电流不够,外接个电源吧!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是一点都不懂啊,USB是5V的,台式机盘用12V的,别改了,直接买台式机用的吧,否则烧了硬盘是小事,把你主板烧了都是可能的

网友:
接错了或者短路直接炸主板
虽然根据盘的不同主板费用也不同
建议还是多花个几十买个带12V电源接口的

网友:
帮你找到了:

网友:
买根易驱线就行了,带外直供电的

网友:
谢谢分享好图。
不知道这个3.3V电压是干什么用的,如果用IDE硬盘电源线转换后接出不带这个3.3V电压也能用。

网友:
淘宝关键词 带辅助双头供电口

买回来用手机充电头辅助供电就可以了  看你的移动盘接口是3.0的  买的时候注意选择对应的接口

网友:
需要加12V电源,买个或者找一个3.5寸硬盘的电源线,接个12V
5V用USB即可

网友A:
不加12v电源硬盘都不会转怎么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12v电源硬盘都不会转怎么读

我就是想问问怎样改造一下,可以支持12V给台式机硬盘转起来读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问问怎样改造一下,可以支持12V给台式机硬盘转起来读盘啊

按5楼的图,12接地,13,14,15任一脚接+12V即可使用3.5寸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5楼的图,12接地,13,14,15任一脚接+12V即可使用3.5寸硬盘

这个12V的电压我是在USB口的5V用升压小板得来的可以给够电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问问怎样改造一下,可以支持12V给台式机硬盘转起来读盘啊

看我改造的,要另外供电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40422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12V的电压我是在USB口的5V用升压小板得来的可以给够电流吗

不够,哪怕是5v2A的手机充电器电流都不够,别说电脑USB口

网友:
sata转USB芯片是一样的,3.5寸盘主要是电机需要12V,楼主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加个12V上去就可以了,只要没接错线,尤其是不要正负极搞反,是不会烧坏硬盘,更不存在烧电脑主板的

网友C:
搭车问个问题,我的一台蓝硕的移动硬盘盒,装了几个2.5寸的硬盘都有同样的现象,硬盘在转,但是没有盘符,有盘符的话有时候可以用,有时候拷贝有错误,笔记本、台式机都是这样,有时候轻轻拍一下就好,我认为是电路设计导致电压不够引起的,测量上图的5v排线位置,大概4.9v左右,想外接一个电源看看会不会正常,但是也怕不同的电源会把硬盘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个问题,我的一台蓝硕的移动硬盘盒,装了几个2.5寸的硬盘都有同样的现象,硬盘在转,但是没有盘符, ...

有时候轻轻拍一下就好?这个像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轻轻拍一下就好?这个像是接触不良啊

但是板子上就那么多零件,看不到虚焊的地方,无从下手啊。

网友:
不接12V都能认盘? 这我真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