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星显示器开关电源

楼主(2020-03-15):
最近疫情在家办公,找出了一年多未用的三星显示器,使用十几分钟后突然黑屏,显示器14v电源无输出。

上网上看了很多开关电源的维修视频学习,照猫画虎。现在是电源没有输出,主电容有300v电压切下降缓慢。根据视频讲解说是没有起振,但是后边就没法继续排查了。原件外观都无异常,芯片找不到,只有一个u1,标号73815.

求提供方法。

网友:
这算“工伤”吧,要报销的

网友:
把它的线路图画出来就有人会提供给你了
比如GND VCC FB这些

网友A:
检查输出整流二有管损坏没有。如果没有损坏,再检查在450V68uF与变压器之间的两只小电容和与之相连的整流二极管及电阻。另外,板子背面上这多黑丝是什么东东???

网友B:
量一下启动电阻(R7A/B/C/D)通不通~

网友C:
73开头的可能是OB2273,你自己根据电路对照一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35041083722

网友:
来这里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80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3开头的可能是OB2273,你自己根据电路对照一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35041083722 ...

你为啥对那引些电源芯片,PWM芯片总是那么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为啥对那引些电源芯片,PWM芯片总是那么熟悉?

平时看到坛子里大神们的拆机或者维修帖时,每当遇到一种没见过的芯片都会查一下资料了解一下工作原理,久而久之的也就了解了一些常见的芯片,这种6脚的电源芯片之前在一个小牛电动车充电器的帖子里见过,温总说可以用OB2263代换,这个OB2273是根据OB2263的丝印规则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启动电阻(R7A/B/C/D)通不通~

这4个电阻测量都通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输出整流二有管损坏没有。如果没有损坏,再检查在450V68uF与变压器之间的两只小电容和与之相连的整流二 ...

两只小电容没法测,万用表不行,不过电容外观正常。测了两个二极管都正常,看了下OB2273的电路示意图感觉gnd fb rt 脚的电路相同。黑丝是水性笔啊,第一次接触这个正反面原件看的眼花,就用笔在背面把原件标志也引脚标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