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小米路由器3C

楼主(2020-03-15):
无聊在家 看啥拆啥  看一个小米路由器不爽  拆    之前一直用这个  但是总感觉5V的电压  功率上不去

信号不好,就换了TP-Link

小米的东西给人一种简约  大方的感觉  喜欢用金属铝  白塑料

5V1A的充电器 功率最大5W

贴纸下面有个螺丝

两块配重铁块

背面空空如也

网变  拆过杂牌 4天线 两假的

网友:
喜见五福一安,还有渣渣的7628N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粗粮漏油

网友:
便宜货,就300M没功放信号能好到哪里?搞个芯片切换4天线也是坑爹的样子货,2天线就行了

网友:
没功放芯片,没USB,芯片是MT7628NN,5V 1A足够了。

网友:
没有pa和lna啊

网友:
头一次见到路由器上带配重块,就差没见到固态硬盘也带配重。

网友A:
这个3C确实比较坑爹,信号差,速度慢,易死机,小米弄的垃圾玩意,还没有我的古董TP路由好用。

网友:
哈哈哈哈。有一部分路由器是路由器本体上直接插220V电源线的,那按这个原理岂不是信号强度逆天了

网友(2020-04-25):
楼主可以搭块铁片散热到配重上,散热效果非常好!

网友(2020-08-25):
千万不要把3c接9v适配器,上次接了,电源指示灯直接亮了个紫灯,还好没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3C确实比较坑爹,信号差,速度慢,易死机,小米弄的垃圾玩意,还没有我的古董TP路由好用。 ...

这些 半路出家的,只能这样了。不过TP也不见得好,标称参数不错,实际使用 体验差,FAST 好像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