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吉利帝豪GS或系列车型的车机破解APP

楼主(2020-03-15):
有了这台车,想着有两年的免费流量不用白不用,平常都是拿来听听歌,自带的高德地图也是鸡肋,然后自带的伴听都是鸡肋,习惯酷狗或者虾米等音乐,可以同步自己喜欢的歌曲。

同时混得论坛多,都是喜欢看下超级直播什么,无聊等人的时候顺便看看电视,人家比亚迪,都是可以共享wifi出来还是apk随便装的,人家多大方,除了车机比较慢而已。

废话不说,直接进题,由于这款车机经过厂家的限制,车机原来不能打开ABD模式,不能通过USB双头线装入kingroot,所以,通过各种方法,有需要的同学网上有许多方法都是免费。

主要是两个方法:
方法一:
U盘准备教程

首先,将需要安装的软件APK,下载到电脑桌面(尽量下载HD版本的APP,不然你要歪着脖子看)
第二,将U盘插入到电脑,并将U盘,文件系统格式化为 FAT32
第三,在U盘新建一个 appsinstall 的文件夹,将软件复制到 appsinstall 文件夹内
第四,上车、点火(通电也行)、打开车机、将U盘到USB接口,等待桌面显示U盘连接的图标
第五,打开中控桌面上的电话,点击 拨号键盘,输入#*95279527,
输入后自动进入到调试界面

方法二(精华):
3. 车机蓝牙与手机相连。按拨号键调出拨号界面并拨号  #*32279
4. 此时车机弹出工程模式后,选择 ADB模式 后提示输入密码: 95272046

经过测试都是不行的。
最后不得上网万能的*宝,30块结束战斗。

原车的指向应用市场,只能有天气通
主要他的思路就是利于车机原来的应用市场,然后,通过重定向DNS,让车机去商家指定的ip取应用,从而下载到kingroot,重而root机再装软件。

商家指向应用市场,有kingroot,还有很多应用,你以为这样就万事了么?还要授权才能下载的。所以30块有技术含量。

PS:算是帮商家打打广告了,这年头赚点钱钱都是需要动脑筋的。
freecale  飞思卡尔的代工的机子,内存2G + 8G 1024*600的屏  4.4.2的安卓内核

网友:
做的不错,听起来是有点技术含量,看来30不贵

网友A:
我是吉利缤越,我破解过,装上QQ音乐 ,读U盘音乐,U盘大约6千首歌曲,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卡的什么都不动了,后来我明白了,再牛逼的软件是需要牛逼的硬件的,厂家为啥不给你装,因为怕你投诉他车机太卡,我说的大家明白吗?

网友:
就用蓝牙连车机不好用么?还好我的电话卡是无限流量

网友:
有些APP,厂家也是不敢装,万一APP出了什么影响行车安全的故障,那不得赔s,所以前装车厂很少用安卓系统的。

网友:
首先我得先要有一辆吉利,

网友:
一台17年吉利远景SUV在手,但是没有改的欲望。硬件就这样。

网友:
可以呀,弄辆共享练下手

网友:
虽然我是做互联网的,但是不喜欢车子联网。没用不说还各种隐患。

网友:
一顿操作指导看完 就要去试了 突然变成了30块钱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把SIM卡拆出来吗

网友:
我的是第一代16款GS,WM的系统,没啥可折腾的

网友:
可惜了我的不是吉利。如果无限制畅玩总比那些藏着掖着的号

网友(2021-07-09):
这些办法都只对18款智联版有用。什么狗屁95279527其他版本没有什么鸟用坑爹的办法而已,

网友(2021-10-17):
有破解帝豪gs的联系人方式吗

网友:
车机不敢乱装,怕影响车子!

网友:
安卓车机 两年就该卡了吧。感觉还是carplay的方式正确,车机只是个投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吉利缤越,我破解过,装上QQ音乐 ,读U盘音乐,U盘大约6千首歌曲,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卡的什么都不动了 ...

你确定不是U盘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不是U盘原因?

只支持USB2.0,不支持USB3.0,歌曲少的情况下还可以,一旦东西多了就卡,手机也是一样。和电脑不一样

网友:
吉利远景X3 x1  现在我可以在自带的软件里面通过下载ES浏览器 安装第三方软件  安装最新版的高德地图  QQ音乐
运行起来 卡的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