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锐捷Ni100智能摄像头拆机

楼主(2020-03-15):
某宝那种卖各种电子垃圾的店买的,6块钱,平台倒闭,原来是通过路由器配套使用的,有app,FH8610主控,Marvell网卡,摄像头的wifi密码是ssid中Ni_后面的部分前面加i后面加n,TTL竟然是USB的D+和D-,但只能看见输出信息,按任何键都没反应,然后用编程器提取了固件,发现页面是hello_ipc.html和set_ipc.html,其中后者可以带参数,但都打不开,初步判定应该是app有特殊的UserAgent,通过这个判断是否允许访问,刷了其他FH8610主控的固件不能启动,暂时无解,期待大神研究解决

开放了HTTP、SMTP和POP3端口(很诡异,这是为了实现什么功能)、不知道干什么的8888端口

网友:
店铺名能说一下吗,找不到

网友(2020-08-13):
楼主解决了吗?我有一套也不能使用,安装的手机APP星智装简家,路由器能联网也能匹配添加ni100摄像头,就是不能远程设置和监控,APP显示路由本地离线。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有这个设备的路由WG3002U+和ni100一套设备,app“星智装简家”路由能联网能添加设备,就是不能远程设置路由和监控,显示本地离线。网上说的映射,路由的IP搞过ni的IP也搞过还是不行。

网友A(2020-09-29):
后面的车越来越灵了,好几个都是通电连WiFi都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车越来越灵了,好几个都是通电连WiFi都没有的

大概是固件炸了,编程器固件只分析出一个XML,所以导致砖的,楼主试试完好的提取出来binwalk结果是啥

网友(2021-11-26):
研究等我怎么样了?

网友(2022-06-10):
请问有大神解决了吗?买了个回来只能用来吓唬人

网友(2024-03-10):
不知道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