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同一网内手机不能投屏

楼主(2020-03-15):
斐讯K2刷的华硕固件,电视用的小米盒子,同时连接同一个2.4G或5G,手机不能发现盒子不能投屏,有时同时断开WIFI重连几次可能连接上一两次,这和路由器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了AP隔离,有时候是这个原因,关掉就好了

网友:
内网隔离就不能互相访问了

网友:
跟路由没关系吧,盒子打开优酷很好投屏的

网友:
我就是想水一下

网友A:
换投屏软件试试,之前朋友家就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投屏软件试试,之前朋友家就是这个情况

用投屏助手能找到小米盒子,我是一直用优酷找到好看电影然后投屏到电视上,优酷里就是找不到小米盒子

网友:
AP隔离和路由器有关 我移动的猫 关闭重新开立马能连上  不然死活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