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三星SCX3401打印机拆机 编程器固件

楼主(2020-03-15):
三星SCX3401拆机拆下主板,,4闪存64M内存,朋友一个三星SCX3401有点问题,,,拆开后电源板的电源部分线路有腐....淘了个换上

备份一个原固件,,,再升级到固件

4M编程器固件

楼主:
感觉这货的设计有点小问题,,电源板肯定是超负荷,,,只因定影器的两个小弹簧,,可能会造成压力过大,,给电机和电路板供电增大了压力而损坏电源板,,感觉那机器的电机也受损了,,开机自检还易出现问题

网友:
说起来,国产的打印机貌似有后门,进口货没有么

网友(2021-04-10):
4M编程器固件

网友(2022-07-10):
我有一个因为固件升级导致开机一直闪烁电源灯和其他灯的

网友:
用的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网友:
平淡无奇的外表,有着金光灿灿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