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一个垃圾插排

楼主(2020-03-15):
有个垃圾插排,之前拆过,确实不敢用了,扔在那没用,刚好到了几个国际电工明装86插排,都是多孔的,我做了好多便携插排,出差带上特有用。
这次刚好可以利用下。

这就是那个垃圾插排

看这线,垃圾不垃圾?线0.3个平方有没有?

不过进线非常好,又粗又亮

请出国际电工插座,三个2孔,1个三孔的,这插座好像也一般,不过日常这样用用足够

孔挺多,就图这个,出差做个便携式的,再多电器都够用

再看下剪出来的电源线,还可以

接上电源,由于插头是两孔的,地线没用。弄个扎带捆绑防止拉扯

完工

插座是有角度的

多功能的,两孔三孔通吃

抹点704,

这里也抹点
完工。

这是之前做的,电视机这里用的,两个这种插座背靠背,这里电视盒子,音响,机顶盒,小爱,好几个,功率不大,这样挺好用。

网友:
这种转角的好像只有X牛的插脚与接线孔是一体成型的

网友A:
不接地线,差评没商量!

网友:
原来扎带这么用学到了。
防扯的螺丝孔炸了,我当时直接用热容胶塑形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地线,差评没商量!

这货不太可能拿去带三孔设备可能用来当延长线的烫火锅时用的电磁炉本身都是2孔的,其他笔记本啊,充电器啊,都两孔

网友B:
喜欢撸国际电工的估计都是冲着便宜去的,也确实便宜

网友C:
图二显示当时的焊功不行,或者烙铁功率不够。

网友D:
笔记本电源啥时候改两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电源啥时候改两线了?

我的think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欢撸国际电工的估计都是冲着便宜去的,也确实便宜

对的,便宜,质量也还尚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二显示当时的焊功不行,或者烙铁功率不够。

小作坊焊的,没品控。第一根搭接的零线那么粗,后面又细得头发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