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师傅们帮我看一下这几个板子怎样对接

楼主(2020-03-15):
我有一块自带保护板一万毫安锂电池(9858102),移动电源拆下来的充电板,台灯,,,,,台灯想用这块电池,按我图中接法,灯珠和电池之间有个控制开关,图中没画出来.开关关闭,充电口也轻微发热,充电太慢了,2A的小米充电头冲了一下午(3个多小时),电池两端电压从3.65到3.82,,,,师傅们帮我看一下应该怎样接才对

现有

现有

改后

改后

网友:
这样也可以,把水电板也接在保护板上更好些,灯加个开关

网友:
这样接充电是没问题,放电的话不知你的台灯是否有恒流控制,没有的话亮度有可能会不稳定,而且随着电压下降亮度也下降,不如放弃18650的保护板,直接充电板的USB输出稳定的5V经限流电阻或者降压板再给LED做驱动,灯光亮度在整个放电过程都基本不会变化了。

网友A:
我的用5v直充保护板,2A多充电电流,变暗就充电,2个2600的18650,大约2个多小时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用5v直充保护板,2A多充电电流,变暗就充电,2个2600的18650,大约2个多小时充满 ...

我是这个充电板,接好以后还能当充电宝给手机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