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01=22D 请帮忙确认下这个电源芯片的型号,谢谢!

楼主(2020-03-15):
小米路由器3A的供电好像烧了不启动,请帮忙确认下型号,丝印是 01=22D ,2和D上面有点,具体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你的3A和我的不一样啊?我的就1个

网友B:
看旁边的电感,应该是升压芯片,以前修过电路板,接触这玩意好多,忘了什么型号了,有5脚的和6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3A和我的不一样啊?我的就1个

3A有两个版本,你的图片的是7628an版本,我的是cpu集成64m内存的7628dan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旁边的电感,应该是升压芯片,以前修过电路板,接触这玩意好多,忘了什么型号了,有5脚的和6脚的. ...

是降压芯片,12v直接转成3.3v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3A和我的不一样啊?我的就1个

兄弟,你加usb有教程吧,你刷的是什么系统有64m内存的老毛子固件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加usb有教程吧,你刷的是什么系统有64m内存的老毛子固件么?

有啊,就是cpu上面2个点焊上去,就行了。64M有好多,潘多拉,padavan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就是cpu上面2个点焊上去,就行了。64M有好多,潘多拉,padavan都有

能帮忙提供下链接么,H大的网站上都是128m的padavan,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帮忙提供下链接么,H大的网站上都是128m的padavan,谢谢

就是那个128M的MT7628,可以直接用,内存会自动识别成64M

网友:
MT7628独立内存版来打卡了

网友C:
RT9728AHGE
RT8458GJ6
zjizji自己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128M的MT7628,可以直接用,内存会自动识别成64M

这些提醒,装了可以用。不过偶尔启动不了,估计机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9728AHGE
RT8458GJ6
zjizji自己对一下。

谢谢大佬。不过估计用不上了。我拆了这个ic用万用表量了,cpu和5g芯片周围的电容都短路了,好的机器是正常的。小米这款机器设计有问题。不通电的基本都是烧电源ic,同时烧cpu和5g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不过估计用不上了。我拆了这个ic用万用表量了,cpu和5g芯片周围的电容都短路了,好的机器是正常 ...

完了。赶紧拆了我的看看。在输出接个3.9V 3W稳压管然后输入串个500MA保险。要不真的挂了可没路由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