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这肖特基能不能用?

楼主(2020-03-15):
想学习改造ATX可调电源,有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正向电阻0.5K欧,反向电阻100K欧。这肖特基能否做输出整流?

网友:
有点悬,液晶彩电的12V整流二极管有的是用SR5100、SR5200之类,你的这个管子耐压才60V,你做做可调电源,最高输出电压应该不止12V吧?

网友:
测二极管告诉电阻没用,因为不知你用的指针表还是数字表,拨在哪个档位,应该用二极管档,指针表用欧姆档但是不用读阻值,只要读LV值,或根据指针偏转角度判断,

楼主:
补充:我用的是500型万用表,档位1K当。

网友:
做12V整流可以,做可调不行,需要更换耐压更高的管子

网友:
实践烧了10个左右,结论用3045的,只能做到30V 10A 150W 。3045以下调试全烧了。增大电流可并联,耐压要够。使用是标称60%。
你把管子装上试试不就行了?记得要保留过压过流电路。要不容易烧功率管。

网友A:
反向有阻值的是坏了。

赶紧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向有阻值的是坏了。

赶紧扔了。

反向不但有阻值,并且很大,100K欧。如果反向没有阻值的,或者阻值很小的,才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