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就把wifi信号传地下室了

楼主(2020-03-15):
家住6楼,安的是电信200m宽带!平时鼓捣折腾都在地下室付二层,查个资料啥的手机都没信号!就更别提电脑了!求教大神们有啥简单适用的好方法?

网友A:
你地下室的电是从自己家接的吗?如果是可以用电力猫

网友B:
雨水管道里穿网线,一直拉到地下室
要不拉条电线,安电力猫也行
wifi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拉根网线,装个AP

网友C:
找一家有运费险的买电力猫试试。。。不行退回去

网友D:
我是走的运营商的皮线,用光端机下到地下室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走的运营商的皮线,用光端机下到地下室的

这个方法貌似是最优解,不过要经过运营商,不同地区情况就不一样了吧

网友:
找小区物业电工一包烟走弱电公共井道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貌似是最优解,不过要经过运营商,不同地区情况就不一样了吧

不过运营商,家里都不只一根纤,你拉了电信的宽带,移动的纤空着,自己跳线从家里到地下室而已,又不过风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走的运营商的皮线,用光端机下到地下室的

详情!具体说下怎么弄的?

网友:
用光纤两端用收发器

网友:
几十块钱买一对网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运营商,家里都不只一根纤,你拉了电信的宽带,移动的纤空着,自己跳线从家里到地下室而已,又不过风 ...

把移动的光纤当跳线到弱电井?具体操作不明白呢,还请多多指点解答疑惑

网友:
金属线缆的话,
一旦损坏,
换起来成本高,
光纤反而便宜,
不过前提是有方便便宜的能用光纤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地下室的电是从自己家接的吗?如果是可以用电力猫

地下室的电是一个电表,我家6楼,地下室是付二层,相差8层楼,也就是直线距离30米(地下室层高都在5米左右),到达目的地大概有小40米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雨水管道里穿网线,一直拉到地下室
要不拉条电线,安电力猫也行
wifi就不用考虑了 ...

地下室有照明电,和楼上是一个电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家有运费险的买电力猫试试。。。不行退回去

你这个方法最秒!赞

网友F:
楼梯的电井里面你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空线管 直接接主路由动态ip连接个路由器过去 电力猫也可以 只不过电力猫实在是太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下室有照明电,和楼上是一个电表!

一个电表走电力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梯的电井里面你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空线管 直接接主路由动态ip连接个路由器过去 电力猫也可以 只不过电力 ...

电井可以走,就是屋里和地下室拉线有点儿麻烦!还有就是接普通网线了还是有其它好的办法了?比如说光纤能不能拉到地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