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一个电位器搞定惠威音箱音量控制器

楼主(2020-03-15):
惠威的电脑音箱最喜欢搞外置音量控制器,当然确实比在箱子上方便,唯一缺点就是贵。
先看看原厂的,当然功能比较多,其实我就需要个调节音量功能就行了。

在音源输入端串个电位器就行了,说白了就是个可变电阻。
翻出来一个库存的10K的电位器,这几个引脚貌似没有规律,只能万用表分出AB两组的可变电阻。

简单包装一下,搞定!

网友:
相当的吃 藕

网友:
原来的就是个编码器,喷点油拧拧就行了,再不行,拆个鼠标滚轮编码器过去也行

网友:
看到米10的效果了

网友:
见过一个用鼠标改的,滚轮用鼠标软件定义为加减声音,把滚轮单独立起来搞成拧着调的

网友:
烙铁温度不够还是焊锡质量差?

网友(2022-05-01):
普通编码器,可以拆开清洗加油修复,也可以某宝上买一个新的。

网友:
应该搞个盒子装起来,这样太难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