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飞歌导航更换功放芯片后续

楼主(2020-03-15):
之前拆开的咨询大家,后续心痒痒的,还是把它干了,之前的图片看上一个贴子,这里只是说些经验让想动手的人有个了解

就是这个东西开始吧

先把铁块拆下来

这一步就很悲惨了,用热风枪怎么也吹不下,之前有过失败经验,这次已经加锡了

不管这么多,硬来了,拜断引脚以后用烙铁上。这里才发现原因,用烙铁拆地线单个脚,要十几秒才能拆下来,风枪怎么搞得定?接下来才是悲剧的开始,5个地线引脚反复通了一个下午,烙铁的功率不够,还是高温焊锡的原因,吃完晚饭继续搞到八点多才搞完,想哭的心,最后终于还是完成了,试机没问题。最终换了tda7560、四个输入电容和去掉输出的八个小电容。试听中高音明显好一点,低音的话,我感觉增加不明显,换功放以后发热还低一点,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

网友:
换这个 得用大功率烙铁加粗铜丝堆焊 才行,

网友A:
吸锡器是干啥用的,拆这东西,大功率烙铁是必不可少,吸锡器也是很有用的

网友B:
锡太多了,要不停的加助焊剂,风枪温度开到35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锡器是干啥用的,拆这东西,大功率烙铁是必不可少,吸锡器也是很有用的 ...

不用吸锡器,用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锡太多了,要不停的加助焊剂,风枪温度开到350度

可能是我的风枪功率不够,还是胆小,不敢吹时间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