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业余条件下,电阻的保存和管理。

楼主(2020-03-15):
电阻的规格很多,使用很普遍。
作为业余爱好者,使用数量不多,而且有很多拆机电阻,混乱的保存在一起,使用很不方便。
我想了几种保存方法,分享一下,欢迎大家说说自己的方法,互相学习。
常用的电阻阻值精度为5%属于E-24系列,每个数量级为24个规格,从0.1欧姆到几兆欧有8个数量级。
电阻的功率有1/16,1/8,1,2,3等好几种。

作为业余爱好者,平时每次只用1-2只,我按顺序每个规格2只,小电阻只用两小块洞洞板就够了,使用非常方便快捷。
大功率电阻常用的为检流和分压电阻,分类保存方便使用。其他的备用电阻按照数量级分类装袋。

我的这些电阻大部分是别人送的,小电阻引脚是铜的,1/16的微型电阻是拆机的,现在不容易买到。
详细的分类管理能够避免重复购买,网购电阻一般数量较多,几年用不完。

网友:
确实是个问题,好办法。

网友:
你这电阻太金贵了,我是用塑料袋分装不同阻值,然后排序放在鞋盒里

网友:
楼主分的太细了,这么保存也有点占地

网友:
楼主把料板都拆了?

网友:
我的数量比较多,有新的也有拆机的,我是分一个大致,一个量级一包。

网友A:
搞这样只能是摆拍用
或者是太闲了
也可能是LZ材料太少了

网友:
反正引脚氧化是个难题,最好密封保存,或者现用现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这样只能是摆拍用
或者是太闲了
也可能是LZ材料太少了

怎么把我要说的都说了,

网友:
我的还是放原件盒

网友:
曾经也如搂主这样后来现用现买

网友:
楼主方法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年龄不小,年轻人做不出这事

网友:
  楼主是细心之人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还是一大堆公斤级别的懒得分

网友:
我以前吃完月饼就把月饼盒做成元件盒子,现在有十个月饼盒

贴片元件的另外专门买了20几个塑料的元件盒

以前那些混装的全扔了,找起来太麻烦

网友B:
我也在头疼这事啊。但是这样分装的话要好多袋子。很占位置。

网友:
为啥我这打不开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头疼这事啊。但是这样分装的话要好多袋子。很占位置。

所以用完我都扔一个大盒子里 懒得分  然后下次用新的  新的便宜 0.004一个

网友:
放弃直插,直接用电阻本。如果某些条件非要用现买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