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找移动换了个g-140w mh千兆猫 ,wifi5g速度有提升。

楼主(2020-03-15):
今天找移动换了个千兆猫 ,wifi5g速度有提升。
这次换的贝尔的g-140w mh,型号比较新。
上次用的博通方案的,只有百兆。
网上百度到的超级密码不能用。
超级账号CMCCAdmin
       密码aDm8H%MdA
让他给我设置桥接模式他也不搞。
设置路由器模式后面再接个k2p总感觉多了一条弯路。
明天拆开机器看看里面是啥配置。
attachimg]647983
wan口现在显示1000m。

以前最高不超过100,这次达到139。
看来百兆宽带有必要用千兆光猫。

楼主:
这货明显有超级账号,就是不知道密码。

网友A:
-你确定实际上网有改善???

网友:
联通换了好几年了。默认桥接,不带无线功能的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实际上网有改善???

这有什么奇怪?大把人验证过了。百兆光猫换成千兆光猫,最高下载速度的确有提升,在带宽被高占用或者多客户端下,延迟也更低。

网友:
超级账号在用SN号注册后密码就被改掉了。这是ITMS平台自动下发更改的,改光猫模式装维可以改,自己应该也可以联系客服10086自助更改吧,起码电信是可以的

网友:
立式的,
却又不能挂墙,
这设计太反人类了。。。

网友:
都说可以找运营商免费换光猫,问题是成都电信屌的很,要收费的,180还是280记不清了,最后咸鱼30入了个HG8145C,1GE+3FE的,好像可以改回华为界面,就是全千兆的了,够用了懒得改

网友:
给装维的打电话,他们可以找机房要到超密,我的联通就是这么办的

网友:
打客服投诉啊

网友B(2020-12-07):
同款光猫。搞到了超级密码,不过没改桥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款光猫。搞到了超级密码,不过没改桥接

求教怎么弄到的G-140w-MH 超级密码我这边导出的配置文件里密码很怪

<UserName ml="64" rw="RW" t="string" v="CMCCAdmin"></UserName>
<Password ml="64" rw="RW" t="string" v="P9u+J2fe7jZHF8q62T+KyA==" ealgo="ab"></Password>

网友:
因为有损耗 实际运营商会多给一些 我家电信300m 测出来有300以上 这是用刚撸的腾达ac9电信版测的 信号比之前的k2p差一点 2.4g很渣 5g跑起来比k2p快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教怎么弄到的G-140w-MH 超级密码我这边导出的配置文件里密码很怪

这是加密过的。

网友:
还有不给改桥接的?不怕投诉吗,我就投诉网速不好,不行投诉到工信部。就说要用路由器拨号,什么也不讲!不能因为他们想省事,让光猫拨号,不让我们用路由器拨号,这是我们的权利!

网友:
我用的是古都长安本地的欣欣通100M,他们直接给了个千M版SFU的8310M!测速才11X左右,不知道正常吗?

网友:
和我家一样

网友(2021-02-01):
任何一个千兆光猫都比百兆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