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微信提示有人登录我账号,但是看最近登录设备里没有新设备啊

楼主(2020-03-15):
刚发短信给我验证码,说我正在登录微信,但是我手机都没动,就感觉密码被盗了,恢复了JZ阻止登录了,但是我看微信里面最近登录设备里没有新设备啊?是一定要登录了才会记录吗?

网友A:
可能别人手机号码输错了,就会给你发短信。。。

你不放心的话建议备份数据,去售后彻底回复手机出厂状态,只从应用市场装软件。。。

网友B:
第一个,别人也许某个需要输入手机号收验证码时不小心把你的号码输进去了,比如号码之间就差一两位数这种的;第二,可能是你网络的所在地到处乱窜,微信可能也会认为是在异地登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别人也许某个需要输入手机号收验证码时不小心把你的号码输进去了,比如号码之间就差一两位数这种的 ...

对啊,没考虑误输的情况,不过还是保险点把密码改了,主要前几天hotmail的密码也被破了,有点担心

网友(2020-05-26):
引用 网友A:
可能别人手机号码输错了,就会给你发短信。。。

你不放心的话建议备份数据,去售后彻底回复手机出厂状态, ...

恢复出厂后旺信也不能装了,咋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