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v电动车充电器无输出

楼主(2020-03-15):
充器插上电源无输出,指示灯不亮,用表测得滤波电容有320v,3842第7脚在12v,14v,16v之间跳动。然后用万用表600v直流档红笔接滤波电容的正极,用黑笔接触3842的6脚的一瞬间就有了输出电压(6脚通过一个15欧的电阻接到场管的柵极),指示灯也亮了。拔掉电源待指示灯没有完全熄灭之前再插上电源这时候能正常输出,如果等指示灯熄灭之后再插上电源这时候就没有了输出指示灯也不亮了。这是啥原因哟?

网友A:
启动电阻问题

网友A:
那个棕绿黄银的电阻
150k欧
阻值是否变大了

网友B:
毛病在启动这块,只要3842没坏就行,主要查看3842外围元件,逐一排查,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C:
7脚原件代换下

网友D:
如果实在费时间就算了吧,充电器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阻问题

0.5欧母,我已经用0.3,0.2试个了,结果,换个0.2的导致9n60击穿了,为了保险换了12n60的,0.3的试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棕绿黄银的电阻
150k欧
阻值是否变大了

没有啊!测得3842外围元件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7脚原件代换下

以我的菜鸟经验各种方法我都用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实在费时间就算了吧,充电器很便宜。

折腾是享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病在启动这块,只要3842没坏就行,主要查看3842外围元件,逐一排查,没有修不好的。 ...

是不是次级输出被保护了?

网友:
次级不能维持工作电压,先查启动电阻和滤波电容,启动电阻是150K左右的,不是0.5欧的.你这应该是小问题,7脚外围原件仔细检查吧

网友:
这种电源很好修以变压器光耦为界分为两部分(指220断电下)输出接入额定电压。原边去掉MOS管后通电测块各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