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两个封口机,一个便宜点一个贵点,有对比

楼主(2020-03-15):
       本来是买个隔热布,结果卖家发错了,发来个封口机,跟卖家沟通了一下就留下了,用啥不是用。正常封口机用2MM或者3MM的发热丝,这个错发的就是3mm发热丝。对比了之前的封口机,有几点不同。新封口机轻不足1kg、发热快、内部电路结构明显;旧的重约1.3kg、发热速度也不慢,内部铁芯变压器明显。偶尔使用都没问题了,不过如果长时间连续使用,电路结构的恐怕就要不能胜任了。

网友:
可以改成电热丝切割器,切废旧饮料瓶塑料,边缘比剪子做的安全不易割手。父亲零几年买松下镍氢充电器,结果多发了两个电源,然后商家让父亲补价格,但是父亲说两个山寨电源空载比脑袋发烧还热,肯定拒绝补价格,然后拉黑父亲深水保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