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旧音箱加装蓝牙板,外接独立电源模块需要多大供电电流?5V1A足够吗?

楼主(2020-03-15):
旧音箱加装蓝牙板,外接独立电源模块需要多大供电电流?5V1A足够吗?

网友:
一般讲2A比较稳。

网友A:
这种蓝牙版,耗电很小的,配5V1A没问题,配300ma的都远远足够了既然要独立供电,不如配一个锂电池

网友:
我测过,这块蓝牙板供电电流只有5mA,有的充电宝不能用,因为充电宝检测不出来用电负荷,过一会就停止供电了,我一开始不明白,放一会就不出声了,以为坏了,后来测电流才觉得应该是电流太小,充电宝检测不到电流输出,只能用充电器。一个1A的充电器理论上可以带动200个这种蓝牙板吧。

网友B:
这个板子不到20MA,用个7805就够,直接用原机滤波端接入7805做好信号共地和散热就行,只要不接错线我就这样改的基本没什么噪音

网友:
太过于担心了
1A足够了
不过建议学楼上的做法,可以不必单独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不到20MA,用个7805就够,直接用原机滤波端接入7805做好信号共地和散热就行,只要不接错线我就这样 ...

感谢各位回复啊。

测量后,整流桥输出端,AN 电压 18.24V,BN 电压 -18.6V,采用 LM7805 稳压模块,AN 接入 LM7805 稳压模块吗?  信号共地是说这样接吗?

然后蓝牙音频输出端接入到音箱的音频输入端,是这样吗?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啊。

测量后,整流桥输出端,AN 电压 18.24V,BN 电压 -18.6V,采用 LM7805 稳压模块,AN  ...

看图凑个长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蓝牙版,耗电很小的,配5V1A没问题,配300ma的都远远足够了既然要独立供电,不如配一个锂电池
...
她这个只是一个蓝牙板,100毫安都够了。其实搞个7805,简单,高效。没必要买那个模块。

网友:
用7805最好,但是需要一定的手工,没基础怕你搞不定,还是找一个5v电源(充电器也行),220v并联在变压器初级即可。

网友:
你们都是卖7805的吗?一个个都这么推荐,谁家还没几个手机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