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烤箱改装温度控制

楼主(2020-03-15):
先上图,后说明,结果不算理想

网友:
双金属片温度控制开关,放在微波炉里几乎不起作用,因为微波加热是直接加热食物内部,微波炉的腔体并没那么热。

网友:
这个一点都不微波的微波炉。

网友:
你这个只是个烤箱,不是微波炉吧。

网友A:
这是烤箱吧,去搞个PID 成品,接上热管的两端,可以控制在1度左右,比自己瞎搞稳定准确多了

网友:
这种温控要直接接触发热最高的地方,你这安面板上不行啊。要不就要用哪种带热电偶的温控器。

网友:
这是微波炉。城里人套路多。

网友B:
这个是烤箱,原机应该有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烤箱吧,去搞个PID 成品,接上热管的两端,可以控制在1度左右,比自己瞎搞稳定准确多了 ...

你说的有道理,这个基本没用,这两天去搞个PID,主要是烤箱太便宜了,投入太多略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烤箱,原机应该有温控

这个烤箱原装就是没有温控,在温控的位置画了一堆按键,画的。最搞笑的是,看淘宝,淘宝卖家更新的版本,带温控的了,结果没告诉买家就给买家发去了,导致买家一个一星大差评,非说卖家给他的是简配版,乐死我了

网友:
你这个是双金属温度感应,装这么远,温度什么时候才能传到金属片上,你要是拿出来,你这个烤箱可以拿来融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