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变压器点焊机两个焊点不一致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03-15):
双900E纯铜变压器.输出4V.一体手柄。
点不锈钢扎带没问题.

点电池极其容易单点炸点,而且都是同一边.
记得有坛友说过是因为接头处两边接触有区别导致的。

曾经调整过可行,但是这次反复调整也没弄好.

网友A:
两个探针压力不一样?

网友B:
光看这变鸭器有什么用呢???

网友:
双铁芯电流太,加一个电压调节器,点电池一个就足够,双铁可以试试点点大件东东

网友:
炸点是接触不好

网友C:
摸摸炸点的那根手柄是不是发热就知道为啥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探针压力不一样?

压力应该是一致的(弹簧的),怀疑两根笔的电阻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摸摸炸点的那根手柄是不是发热就知道为啥子了

手柄铜排60平.夹头200平.发热就摸不到了.

不过针用的是铜线,针头用锉刀打磨基本一样也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看这变鸭器有什么用呢???

今天重新组装了手柄,点焊18650电池正常.
上次是点焊镀镍大单体出问题的.现在已经没有相同条件测试了.

网友:
焊点靠边容易炸。。。距离不够的话,可以顺着镍条的方向点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压力应该是一致的(弹簧的),怀疑两根笔的电阻不一致.

电阻不一样形成一个回路电流也是一样的,测试一下电流够不够

网友D:
,是不是焊针不行,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焊针不行,氧化了?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用金刚锉打磨了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一样形成一个回路电流也是一样的,测试一下电流够不够

那只有是镍带和镍带和焊针的接触点的问题了。

电流应该是足够的。一个焊点发黑(甚至炸焊),一个焊点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用金刚锉打磨了也有这个问题.

肯定是氧化或者哪里接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氧化或者哪里接触的问题。

炸点应该是接触不良。

因为我外接两根铜棒,一根接铁上,另一根轻轻触碰铁便可以炸开,
但是要把握住尺度,刚好处于接触和断开,如此反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点应该是接触不良。

因为我外接两根铜棒,一根接铁上,另一根轻轻触碰铁便可以炸开,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网友:
正如楼上大家所讨论的那样,整个回路的电流是一样的,但各处的电阻却可以大不一样。根据 P=I^2*R ,电阻越大的地方,功率越大,所以在相同时间里积聚的热量也越多。而越用力压的地方接触电阻越小,没压紧的地方就更容易烧焦了。

网友(2020-04-19):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一样形成一个回路电流也是一样的,测试一下电流够不够

串联电路,电流应该是一样的,只是两个点的接触电阻不一样,造成一个热量大,另一个热量小。

网友(2022-06-08):
铜鼻子没用液压钳啊,最好压一下。螺丝的感觉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