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双喜”牌电饭煲,只保温不加热,调了一下弹片稀里糊涂修复

楼主(2020-03-15):
拆个“双喜”牌电饭煲,只保温不加热,调了一下弹片稀里糊涂修复

楼主:
拆个“双喜”牌电饭煲,只保温不加热,调了一下弹片稀里糊涂修复。

楼主:
上传图片很困难啊!

网友A:
谢谢分享。。。。。稀里糊涂打开帖子,稀里糊涂就打赏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稀里糊涂打开帖子,稀里糊涂就打赏了。。。。。哈哈。。。。。。。:tit ...

加热管好的,本想拆开修修,看看太麻烦了,试试调了一下弹簧触片,就好了,所以说稀里糊涂修复。

网友B:
弹片是控制温度的吧

网友:
簧片调太紧达到所控温度它就跳了,变成保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片是控制温度的吧

是的,热变形了不复位。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

网友:
温控器上的弹片?接触不良?
等牙膏ing

网友:
双金属片开关又两只,在发热盘上的是保温温度控制,在壳体上的是压力控制,压力控制的不好调整。

网友:
没猜错的话,保温功能给调没了吧?抽空试试吧。

网友:
拍的内锅底是展示磨损?

网友:
这像是电压力锅

网友:
这是电压力锅吧?

网友:
凌晨都不行,真不知道是怎么规定的。

网友:
为何我的电压力锅只有一个弹簧片,你的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