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行车记录仪锂电池改法拉电容

楼主(2020-03-15):
前段时间还是冬天的时候,每天早是车辆启动,如果钥匙在Ⅱ档自检完成后停留时间过短打火就好导致记录仪自动关机,可能是冬天天气冷,锂电池失去活性了,其实本来今年也不太冷,露天停放的,晚上可能几度到10度的样子,判断是锂电池寿命到了,不放心,拆开看看,发现有点鼓包了,最近天气转暖,发现故障又自我痊愈了,想想马夏天到了,露天停放万自燃就不偿失了,于打算换法拉电容,baidu了下坛友的杰作,主要参考的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thread/2854ac3376c22b0f/76282144-1.html,买回8颗2.7V3.3F法拉电容,并且依样画葫芦,4并2串,原电池位在绑带位置,将焊好的电容试了下,发现电后会儿就会自动关机,我的个去,baidu的时候就有网友说,要拆下电池时间会丢失,那么改法拉电容麻烦,不会自己运气这么不好遇到了吧?继续百度资料,准备加电阻或者in4007、led尝试,结果还没有找到这些材料,打算先用万用表测测电压再说,发现原电池接口正负极间直没有电压输出,然后记录仪又不会自动关机了?what fuvk

于是尝试放在原电池位,发现后视镜盖子无法盖上,于是尝试换到图上切除了螺丝孔的位置
发现依然无法盖上

拿出我的电磨开孔,本打算露一截电容屁股在顶上的,切了一刀才发现,位置有限会干涉到绑带并且相当于切掉了加强筋,放弃了,改为这样露出来,怕晃动,用了点401和704固定,
怕进灰,又贴了块铝箔胶带,防灰又加强了电容散热。

另外,电池我观察好像是不带充放电保护板的,难道是电路板带了这个功能,测锂电池电压4v,我在想能否换成2v的法拉电容组成4v的法拉电容,另外断电一会就会提示电量低,然后就关机了,应该买2.7v100f的电容的。

网友A:
图片没有显示出来啊。

网友B:
你的输入法 有问题   好多  图也没

网友:
这贴看着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有显示出来啊。

重新发了一下

网友C:
你应该更换电池然后电容加在+5V输入端,这样点火时可以让法拉电容代替5V转换器给记录仪供电避免自动关机!!!

网友D:
你这胶带在夏天会开的…

网友E:
这种记录仪还是淘汰了吧 换个大牌子的高清摄像的

网友F:
法拉电容要求有个专用充电电路,在充电尽量快的基础上,不要把电源拉死。

最好接在锂电池的位置,但是不能用原来的锂电充电电路,因为锂电充电电路发现电压太低,会采用涓流,也就2~30mA的样子,根本来不及充满。

简单的改装,就是二极管加限流电阻,记录仪电源有余量的话,比如是1A的,那么充电电流设0.6A左右,2A的话,设1.5A左右,反正你电容是6V的,没必要限压,只要电源不坏,损伤不到整机。

网友G:
不如直接换大容量理电池简单
汽车启动时,记录仪断电,不如在电源输入端加一个大容量点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输入法 有问题   好多  图也没

已修复了,写在其他地方,复制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法拉电容要求有个专用充电电路,在充电尽量快的基础上,不要把电源拉死。

最好接在锂电池的位置,但是不能 ...

已修复了,写在其他地方,复制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如直接换大容量理电池简单
汽车启动时,记录仪断电,不如在电源输入端加一个大容量点解电容。 ...

就是换小了,还是可能会出现打火关机的情况

网友:
为什么要用法拉电容呢?一节垃圾的18650不香吗?随便用什么粘在后面就行了。
内置的软包电池确实炒蛋,容量我记得好像是100毫安时而且充电的电流还非常小。用18650可以搞个单充保护板子直接上5伏充电。

网友H:
买一块耐高温的锂电简单又不破坏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更换电池然后电容加在+5V输入端,这样点火时可以让法拉电容代替5V转换器给记录仪供电避免自动关机! ...

换电池了就不用加电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一块耐高温的锂电简单又不破坏外观。

还是有点不放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胶带在夏天会开的…

开就开吧,我不是很介意,大不了我再换个纤维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记录仪还是淘汰了吧 换个大牌子的高清摄像的

还是先换车吧,老婆早就想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法拉电容要求有个专用充电电路,在充电尽量快的基础上,不要把电源拉死。

最好接在锂电池的位置,但是不能 ...

多谢指点